求助:海尔原装机装不进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7-01-25):
昨天一位顾客来到我们公司,让我们公司派个技术员过去,帮忙装个系统,商量好上门费用以后,老板就派我过去了.到了顾客家打开电脑,设置从CDROM启动后,就把我的GHOST 6.0放了进去,文件复制完了以后,主机正常自动重起,到了WINDOWS滚动条那里,滚动了几秒钟后,就出现鼠标箭头,就在一瞬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显示器突然弹出个对话框:当前试图改变当前密码,恢复到最初状态.然后就不正常的重起了.以后每次都是这样.我以为是装不进GHOST的XP,也认为是比较正常的现象.就放了一张原版的XP进去,等文件复制完了以后,

网友:
出现鼠标的箭头后,又出现一个对话框:当前为无效的密码和指令.然后就死机在那里.我又重起,之后就什么都不弹了,直接死机在出现鼠标箭头那个画面.我又以为硬盘有点问题,就用DM9.57,9.53对硬盘进行分区格式化后,奇怪的问题又出现了:我明明分了5个区,现在重起之后居然还是它原来的4个分区.这下我是有点晕了:难道他们海尔在硬盘里加入了固件保护信息,我连分区都分不了了???小弟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还请高手指教.谢谢了.

网友:
分区表清0;不行再把硬盘清0。

网友:
硬盘怎么个清法???

网友:
分区表怎么个清法???

网友:
DOS下很多硬盘维护软件可清分区表,如江民硬盘修复王、Disk Genius V2.0等;把故障盘挂在另一台机上,用WINHEX也可在XP下清分区表。网上都有教程,可找一找。
DM里就有一个硬盘清0的功能,但对不同厂家有很不同的效果。建议选本厂的。清0与低格不同,前者不重写磁道等信息。

网友:
期待着答案,,想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一定是装了还原精灵了,是要清零了,如果数据不重要的话!

网友:
顶上面兄弟的.我遇到过两例,
肯定是装了还原精灵.清零就可以装系统了.

网友:
应该是装了还原精灵了,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用DM清0后就可以了.

网友(2007-03-26):
我问了一个做海尔的朋友,他说海尔的机子是有保护的,要先御载保护后才能安装,否则是不能安的。我问他怎么御载,可是他没有说。

网友:
我曾遇到过,是安装了还原精灵,重启按HOME键进入试一下,密码可能不同的机子会有不同,可打海尔热线问一下,或则试一下输入:HAIER。

网友:
“HP品牌机,bios里没有硬盘的bios部分,硬盘部分bios写在硬盘初始磁道上。所以你要在HP上用,先要用ontrack软件先在硬盘上写bios,才能正常使用。根本不是还原精灵之类的东西。”

看看海尔是不是也是这问题???
如果是楼上说的还原精灵之类的东西,可以下载一个叫“硬盘保护卡克星”的软件解除。解除后就能正常操作。

增加一点:今天有人告诉我,还原精灵之类的东西,一开机不停按 F11,进去后也能解除。

网友:
谢谢大家的解答,又帮我解决了一个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具体是怎么做的?

网友(2007-07-07):
应该要把过程说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的

网友:
有的海尔机器里装了三茗神将这个类似于还原卡,这是写于BIOS里的。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楼上的朋友,你能说说具体方法吗?

网友:
品牌机好多都有隐藏分区的,不能用DM之类的分区,最好用XP自带的.或者直接用DISKGEN干掉它

网友:
遇到台清华同方的品牌机,用DIASKGEN检查其容量只有60多G(本身80G)不知咋个搞了?

网友:
一定是装了还原精灵了,是要清零了,要不你用CTRL+ALT+F6把还原去了

网友:
23楼,用P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