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映泰NF2主板问题

楼主(2007-01-25):
-------接到手时,顾客说只能开一次机,如果在系统里关机后,就开不了机了.只有把电源拔掉,再次插入,才可以开机.进行测试时,发现主板可以正常点亮,PW-SW有高低电位3.3V,0V,测试主板各组电压,时钟,复位基本正常,就切断电源,还是可以正常点亮,但是短接PW-SW排针却始终不能断电.也进了系统,在系统里关机后,再去开机,真的不通电了.自己认为这种故障还是跟触发电路有关,就陆续更换了ATTP1,83627HF,ATXP1这三个元件之后,还是原来一样的故障.小弟就有点晕了,现在就开始怀疑SB是不是有点问题了.还请高手指教.谢谢了

网友:
有必要在系统里了关了高级电源管理试试,需要插拨电源才能再次开机一般是电源保护的原因.

网友:
支持,,楼上的,,先关了ACPI,,,,问下...有集成网卡吗?
    可以先拆下来看看,,有无这样的情况!!!~打下ATX的对地阻值!~

网友:
我个人认为:这个跟软件应该没有多大关系,因为点亮后,短接PW-SW排针始终不能断电的情况下,肯定是不正常的,但是到底哪里不正常,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我也用了主板装了系统,还是一样的故障.感觉引起故障的原因跟ACPI的关系不大.以上纯属个人意见,请大家发言,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