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维修ASUS P4GM-MS成功案例

楼主(2007-01-25):
------顾客拿过来时,说主机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仔细观察主板,无明显故障.就开机测试了几次,果然,在某一次的开机时,不亮机了.诊断卡上的RET灯常亮,说明主板上无复位信号了.就换了个好的电源进行测试,在某一次的测试中,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基本可以确定是主板问题.就拆下主板进行测试.在测试到某一次时,主板无复位信号时,测量主板的各组电压输出,发现AGP旁边的两个2054的场管,有一个正常时是有1.5V输出的,这个1.5V不仅给AGP提供电压,也给SB,NB交换的模块(HUB-LINK总线模块)提供1.5V.(不知是否准确,请指正)但是这个时候却只有0.XV了,这个电压不正常,导致SB没有正常工作,从而导致全板无REST.查到原因之后,就开始测量该2054的G,D,S.  G连到LM324,D有2.5V,S输出1.5V.更换了该2054后,进行多次测试后,故障依旧.也是S输出的电压偏低.就更换了LM324,进行多次测试后,故障依旧.这就说明LM324和更换的2054都是正常的.这次就把目标锁定在D极2.5V上.经过跑线路,发现该D极的2.5V是由旁边的一个2054提供的.而旁边的这个2054在主板上的走线也有点奇特.它的G,S极在主板上是连在一起的.旁边的这个2054与更换的2054的D极是连通的.而把场管的G,S连在一起,是把场管当作一个大功率的整流二极管使用,在G,S上有3.3V的电压,经过这个"大功率的二极管"后整流降压到2.5V,给更换的2054的D极提供2.5V.当主板无复位的时候,发现D极的2.5V电压偏低,就更换了旁边的这个2054,经过N次的测试后,主板一切正常.由于该主板的问题是一个不稳定的故障,所以在维修的时候,花了较多的时间,所以也花了较多的文字来描述.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

网友:
先顶.三极管.和场效应管,可以看到一个受控的电阻.像楼上的兄弟的说法差不多.

网友:
像楼上的兄弟的说法差不多.顶一下

网友:
原来场管可以这样用啊,受教了,看来要多学学基础才行。

网友:
典型的无1.5V的维修实例!!

网友(2007-05-23):
厉害啊,顶起来,这么好的帖

网友:
泡坛子就得看这样的贴子

网友:
顶一下,好东西呀,行呀,是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