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2007-01-25):
请问各位老大,DDR内存供电只有2.47V正不正常?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你册的哪个点,说清楚一点

网友:
就是DDR内存槽184脚那个电压,朋友有块ep-p4mki的主板因为内存插反了,现在开机挡C1,时钟,管理总线都正常,内存电压2.47V,BIOS刷过还是不行。

网友: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184PIN不是内存的供电,而是VCC_SPD

网友:
184Pin非内存供电,是VDD_SPD应该是2.5V,内存供电VDDQ你可以测量下7Pin、15Pin等。

网友:
还是测供电管上的电压吧,测内存上的话就测内存顶部的电容,中间的一般是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