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磐英845G主板装系统蓝屏问题

楼主(2007-01-25):
今天顾客拿来一台主机,主板是845的,故障是装系统蓝屏,无论是装GHOST的,还是原版的,都装不进去.装GHOST的是文件复制完了,重起之后到了等待的那个画面那里马上就蓝屏了,提示Hardware Error.装原版的,到了格式化那里,就提示驱动器没有正确无连接,或者已损坏......一大堆的错误提示.以为是硬盘和内存有问题,但是把硬盘和内存放在自己的主机上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应该是可以确定不是硬盘和内存的问题,也把好的硬盘和内存在故障主机上使用,也是不正常的,有很多的错误提示.我现在怀疑是主板的问题.而我的重点是放在内存的电压上,仔细观察主板的内存部分,有一个15N03的场管和一个APL5331的8PIN的IC,这两个元件目测无明显故障,输出的电压还没有测量.就以上的故障问题,请高手指教.谢谢了.

网友:
那个15N03,APL5331应该是分别提供2.5V,1.25V的电压.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元件引起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
打下北桥的值~~~

网友:
把主供电容都换了,,还有内存附近的......

网友:
这种现象应该是内存故障造成的你先换个内存看看.有的板子挑内存.而且是间歇性的.有时候装系统的进程会马上接近完成然后蓝屏或死机有的是在复制文件的时候蓝屏或死机有的更明显在格式化的时候就出现问题.这应该是不兼容故障.先换根条子.如果故障依旧.建议着重查一下内存槽旁的排阻即贴片电容(可能是排阻与电容性能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