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有时会黑屏死机

楼主(2007-01-25):
一845主板在使用过程中有时会黑屏死机,按RESET键后可开机正常进入系统使用,经查发现原来CMOS设置发生了改变,请问各位高手,以上情况除了与电源的5VSB电压有关外,与主板的CMOS电路有关吧?(在此排除电池的电压偏低造成CMOS设置发生改变)

网友:
病毒也会引起CMOS设置改边的.你可以先从做下系统然后清下CMOS用一段时间看看是否还出现此累问题.(前提你先别上网用几天的时间去测试一下机器是否依然有此累问题)先别考虑板的问题.先软后硬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