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1-26顶星TM-845PE8主板循环跑内存代码修复一例

楼主(2007-01-26):
今天接到一块顶星TM-845PE8 开机客户说不亮啊。 我一测试果然是内存槽烧了一个啊。内存金手指也烧了啊。主板槽更换掉坏了一个内存供电场管更换插上好的内存可以过了啊。谁知新问题又出现了啊。C1 C3 24 26一下子又跑回C1 几次都是这样先开始刷了一个BIOS还是这样子啊。怪了啊。 查了查以前维修经验此板不插AGP显卡就这样子不算毛病 我插上AGP显卡一试果然没事了啊。 不时没有怀疑到这一点啊。本来插显卡测呢。谁知又跑回来了啊。就没有注意以为还是主板的故障呢。  凡事皆有可能啊。 呵呵  OK

网友:
BIOS仿真卡   顺便问一句是什么东东啊。 我不明白啊。 它在维修当中能有什么大的帮助 谢谢赐教啊。

网友:
一中可以让主板从卡上的BIOS引导的卡

网友A:
通卡上的硬件和软件设计,使CPU在启动的时候,不向主板上的BIOS进行寻址,而是转对仿真卡进行寻址。以达到绕过主板上的BIOS电路的效果。

网友(2007-09-13):
这就是说仿真卡 使用来判断BIOS有没有问题的工具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卡上的硬件和软件设计,使CPU在启动的时候,不向主板上的BIOS进行寻址,而是转对仿真卡进行寻址。以达到绕过主板上的BIOS电路的效果。

飞翔老哥,好像听你以前说你用的焊台是白光的,请问欣*那有没有得卖啊?多少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