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26 MS7211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07-01-26):
MS-7211    PCB:10      775+P4M800CE+VT8237R Plus+W83627EHG

这块主板可是说是我修主板以来修得最麻烦的一块板子,天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零件坏!

      此块主板故障挂签上写的是有时不亮,因为这块板子的775座是BGA的,所以估计是775座空焊所至,将775测试灯具安到主板上,触发开关,发现此板并不加电。量3VSB电压,发现产生3VSB的Q19输出端并无3VSB电压,而输入端的5VSB正常。控制端并无相应的电压。更换产生控制电压的MS-7,更换后3VSB正常发出,但还是不加电,依次量测加电的先决条件。当量到32.768晶振的时候,发现晶振没有起振。将一个好的32.768晶振搭在主板晶振的两脚上,还是不起振,电容也已经更换过了,选择更换南桥,更换南桥后,晶振正常起振,主板可以加电,但全板无复位。量测PCICLK的频率不是33MHZ,而是2.5V左右的一个电压。更换时钟芯片RTM860-520。换上后PCI上的频率出来了,可还是全板无复位,接着量测各主要的供电点。发现没有VCORE电压。VRM_EN为低电平,查VRM_EN的控制电路,此信号通过一个1AM的NPN三极管来控制,当B极的VID_GD#为低的时候,则VRM_EN不接地即为高电平状态。当VID_GD#为高电平时,则C,E两极导通,VRM_EN与GND相通。拉低VRM_EN的电位。量VID_GD#,发现这个信号的电压不正常,有0.9V左右。这个信号的产生,是在VCC_VID有效的情况下,延时1-10MS后发出的,于是查VCC_VID的状态,发现此电压偏低,正常应为1.2V左右,而此板上只有1V。更换产生VCC_VID的Q16,VCC_VID可以正常发出了,上电压治具测试,VCORE正常。于是上CPU进行测试,发现又变成了全板无复位,无VCORE,于是怀疑整个VCC_VID的电路负载能力不良,因刚才Q16已经更换过,沿线路查Q16的上一级供电MOS,将Q18也一并更换。这个时候,再上CPU测试,VCORE和复位都已经正常了。但主板跑FF还是不亮。只好再把775测试灯具安上,通电后,发现有一个灯不亮,怀疑是空焊,于是加热775CPU座。无效果。用万用表量测不亮那个灯一端对地的二极体值,发现只有37,而其它正常的点。要有463左右,可以断定为北桥有内部短路。于是又跑到BGA机那里,将P4M800的北桥更换。等到板了冷却后,拿出来再点,跑C1了。加上内存。晕,,当在C1不动,还是有故障。逐个测电压,频率,测到SMDATA脚的时候,发现对地的电流值不对,由于SM总线只经过内存,CLOCK,MS-7,还有南桥,于是指压南桥,电流值正常了,看来是南桥空焊了(因为换上的南桥是无铅的,不排除焊接不良)。再跑到BGA那里重新加热。板子凉了后再量测SMDATA,读数正常了,插上CPU,内存,重新触发,发现主板又不加电了。真是晕死了,再量一下32.768,发现又不起振了,两端的电压也是一样的。没有压差,换上一个32.768晶振,主板可以加电了。但启动以后,可以亮机,但有时会代码停在4E处,或是停在96处。屏幕显示在写入DMI设置。我的经验是,DMI的写入一般是与南桥密切相关了,可是由于南桥是新更换过的,本体不良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南桥的电压或频率等出错。于是用万用表量测南桥周边的滤波电容,当量到CB113这个贴片电容的时候,发现电源一端居然是一个1.93V。印象中VT8237R是没有这个电压的。查电路图,此电压应为2.5VSB。由Q30发出。量Q30的G极的控制电压和D极的输入电压,都是有的,断定Q30不良,更换Q30,更换后主板可以正常的点亮,并进入系统了。进系统后,测试各项IO功能,发现DHCP无法给网卡分配正确的IP地址。查看MAC地址。与主板上标的不一样。到DOS下重新烧录MAC地址。但程序显示无法烧写。然后就死机了。量测93C46的各个PIN,发现第2PIN的MII_EECK信号对地呈短路状态。拔开此脚后,量焊盘的对地值,仍为短路,断定为8100C内部短路,将其更换后,重新烧写MAC地址,网络功能正常。此板至此修复。
      这块板可以说是我接触维修以来修的最麻烦的一片板,算了一下,更换过的配件有如下:P4M800CE、VT8237R Plus、3个3055LD,MS-7,RTM860-520,32.768K晶振,8100C。实在是晕死了!

网友:
沙发~看得头都晕了~

网友:
飞翔老师对主板信号理解的真的很透彻,维修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但是说实话,我对你说的那些具体的信号脚位真的不是很清楚,因为我真的很少去量各路总线.还有,就目前市面上的NB,SB,我知道的它们具有的工作电压只有几组.也不知道我不知道的那些电压是由什么电子元件提供过来的.而且就算我量到了SB,NB旁边的一个小电容有一个电压,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正常的.呵呵,所以修板的成功率就大大的降低了.我修的比较多的是工包板(小工厂的垃圾产品),感觉有牌子的主板稍微好修点,最起码有个BIOS给我刷一下,那些没有牌子的,怎么找都找不到.有时候真的很郁闷.希望飞翔老师以后多发点类似的例子,不要太复杂了,太复杂了,看起来真的很晕,让我们好好学习学习.不说废话了,我一个字:顶!

网友:
这些东西全都是坏了吗?那样只有像你这样的大师才修得了哦.

网友A:
TO:飞
你那里要达到多高的修复率?我们以前是99%
TO:东风
你有工包板修都不错了,我只能修乱七八糟的板.
386的板还有人要修.真是晕死.

网友:
心在飞翔,真强啊,好仔细、好有耐心啊。
看得很累啊,飞翔以后写的时候,能分条就好的。

网友:
飞翔以后写的时候,能分条就好的。

网友:
这板修的有价值,应该很成就感吧,楼主的那种弃而不舍的精神值得学习。
不知你们沈阳RMA修一片板收人家多少钱,
偶们这修一片板收人家50,如果是senver的话则翻N倍,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飞
你那里要达到多高的修复率?我们以前是99%
TO:东风
你有工包板修都不错了,我只能修乱七八糟的板.
386的板还有人要修.真是晕死.

我们是98%左右吧

网友:
是我早扔到垃圾堆里去了.

只有像老大这样的高手才能修出这样的修.强呀.

网友:
一块板子居然一次坏这么多元器件,蹊跷!

网友:
回复 网友B:

顶一下,好贴,多多学习

网友:
这么老火啊。我晕。不过有工具和图纸加我师傅的技术,应该不难!~

网友:
一次坏那么多的件 真的少见!强!

顶起!

网友:
看完了 2个字 佩服!

网友:
强啊
我也奇怪怎么坏了这么多东西,是不是被雷劈的?

网友:
老大,佩服你的话说了不知有多少,修了那么久,还得帮我们写出来,这里说句,您辛苦了!请教一下下面这几个信号有些什么作用
1、重新烧写MAC地址   这玩意都没有听说过,以前搞过一种是8019的网卡,DOS下设置中断,你说怎么烧写,不懂。
2、VRM_EN
3、VID_GD#

网友(2007-04-13):
维修这块板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