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难度键盘接口不能用,修复一例

楼主(2007-01-27):
前天修到一个键盘接口不能用的板子,接手,心中窃喜,想又是送钱的板子,先打了一下对地阻值,都正常,然后通电测了一下供电,还是正常,心中有点没底了,又换了一个全新的接口,还是不行,没戏了,又跑了一下线路,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看了下I/O是8705的,书上说,8705的I/O是不负责管理键盘接口的,我有点不想修了,可又想万一传出去了,有点丢脸,又继续修,没什么进展,无奈之下,把I/O换了,------没想到奇迹般地好用了,欣喜若狂,但心中还有疑问难道说是书中写错了吗,-----------------在此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书没错.
这样修好是奇怪.

网友:
我也比较不相信这个,因为8705中并无KB控制电路。
但有可能的SEIRQ#信号出错,以至南桥不能正常工作,导致KB出错。

因为我曾修过一片83697坏引起PS2功能不对的。

网友:
我想也是因为其它信号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会不会和BIOS有关呢?接触不好或程序错误引起的.....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杨哥说的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说通,不然的话无法理解.官方下的资料不可能是错的.

网友:
如果是直接由南桥来控制的话出了这样的问题,排除一般的情况,要如何修啊,是不是要做过桥呢。

网友(2008-02-11):
楼主与心在飞翔老师的经验与讨论又学了一课

网友(2008-04-08):
最后还是没弄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故障。大家还是一起来讨论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