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PE800主板奇怪故障

楼主(2007-01-27):
我有一块七彩虹C.PE800主板,有时开的起,有时开不起,开的起的时候都能正常使用,正常开启诊断卡代码是81,开不起的时候诊断卡代码也停在了81,量CPU电压为1。52V,内存电压。3.3,2.6。1.3北桥电压为1.5,2.5,南桥有1.5,3.3,量电压基本上正常,不知道那里的问题,各位高手,分析讨论一下。有碰到过此故障的朋友可以加我QQ:122518367,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开不起的时候,按压CPU座  NB SB试下 多半为此问题 CP的板 座子是很容易空焊的

网友(2008-04-17):
此板CPU针是透过来的   我的板是档26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还时不时不上电,在不上电的情况下拔下电源再POW就可以上电,但不亮...BIOS刷过

网友:
这种番板子的CPU座是比较容易开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