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老师:学生请教8N-VM 754的板子,CPU主供电异常

楼主(2007-01-27):
华硕K8N-VM  754的板子,刚修到,能通电,但CPU不跑,量一下发现CPU主供电偏低,为1。16V,电源IC是RT9246A。还有两个小的为RT9603。Q我也不知道是那一个坏了,我又没有同型号的来代换,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请老师给个思路好吗?
RT9246A
请问有他的管角定义吗,发给学生一份,我是第一次修到这种型号的电源IC

网友:
晕。论坛里有IC查询网址

网友:
怎么回事啊, 是全英文的啊

网友:
9246的怎么打开没有图哦???

网友:
是的
打不开的

网友:
你先测试下 ,看 9603到 9246A的 PWM信号有无电压 或者波形

测试电压的话,一般可以测试到2.5V左右电压 打波形更好

网友(2008-02-14):
我正在这个资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