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86SPE2主板不工作的实例

楼主(2007-01-27):
SL-86SPE2主板 故障为不工作 插测试卡复位灯常亮,测CPU无供电、VDDQ也无供电,南桥发热,经走线发现此故障出现在一个电源芯片上,线路图如下

此图原理,当RT 9202的5脚有5V供电,7脚为高电平时,2脚和4脚应分别有5V、2V左右的控制电压输出,使Q23、Q30轮流导通后,输出2.6V给南桥和Q29的D极,此时LM358分别给Q29、Q27输出控制电压,使Q29、Q27导通后产生VDDQ供电。

此板故障为RT9202坏,使2.6V只有1.05V,因此相关电路不工作,更换RT9202后故障排除。

这个主板加假负载测时,刚开机复位灯亮1分钟后熄灭,CPU电压为1.0V。后加上CPU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主的贴子,说白了就是5变2.5,然后2.5变1.5.由于5变2.5的脉宽芯片有问题,致使2.5偏低,使其vddq无供电,引起主板不工作.我想问个问题,发现不少主板在vddq的供电是这样设计的,为什以要5v变2.5,然后再2.5变1.5,865pe主板南桥需要2.5供电吗?还是只是为了提高输出功率而这样设计?不少板子都是3.3变1.5来提供vddq供电的.这两种设计优缺点在哪里呢?

网友:
会不会是为了提供更稳定的VDDQ工作电压而这样设计的

网友(2008-02-11):
楼主关于电源管理芯片的好经验.学习分享了!

网友(2008-04-04):
主板上这种设计还是第一次见过,可能是我没跑过电路,不过开关电路的输出功率是比线性电路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