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黑屏,报警8声,不知怎么修,急!!!

楼主(2007-01-28):
我有一个笔记本,方正颐和T5810 , 笔记本开机黑屏,报警8声,我拆开后,发现有个芯片TR91738发烫,换了一个RT9173 上去,还是发烫,且主板一通电,就能听见"吱吱"的声音,好象是电感发出来的,我量了一下RT9173的输入和输出,有2.5V和3.3V ,能不能是能北桥坏了,请大家给以帮助指教,谢谢!!!
急!!!!!!!!!!!!!!!!!!!!

QQ :382970225
EMAILH0452@163.COM

网友:
RT9173B 吧? 是"B"不是8

测试其第4脚输出是否正常,一般为1.25V以上

不正常,检查内存2.5V供电 是否正常

网友:
RT9173 发烫,一般是正常的.

网友:
主板一通电,就能听见"吱吱"的声音
有短路

网友(2007-05-23):
具体

让学习的人更加能懂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