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一例,华擎845gl主板mouse不能用维修

楼主(2007-01-28):
一般来说ps/2的线路相对是比较好修的,首先检查电压,标准的5V,测量sck和sda的二集体值,发现一个脚为536,还有一个为700多,很不稳定,取下抗干扰电容,结果还是一样,测量sda和sck到io的连线,发现有一条不通,这个板子比较怪,key和mouse的座子都独立的,背后没有看到什么线路,ps/2的线路不从背后走,正面有很多元件,只好从io出发了,没有想到,io的那边这个线路从背后走,不从正面走,真郁闷,查找靠p2/2引脚边的线路,发现背后有一组4条走线的,而且有放测试点,测试了一下,刚好是4条ps/2的线路,顺着线路走,过孔了,另一面就一个电解电容挡着了,焊下再说了,过孔后再测量到io之间的阻值,发现是正常的,继续走,郁闷又过孔了,只好把板翻过来查,再次测量过孔后的线路,还是正常,只好继续往前走,这段只有2工分左右就再次过孔了,而且到了打印口和cpu之间的pcb了,一排电解电容给挡着了,要查线路,没有办法,只好再次拆掉3个电解电容,好脏了,刷了下,看到先路了,先测量下是不是过孔出问题了,遗憾的是这个也正常,可是就这条线没有再过孔了,直接到472的上拉电阻,然后到座子了,仔细检查 ,发现再第而个电容边有个点颜色比较深,感觉这边问题可能很大,细细刮开,发现断了0.5mm左右,找了一条多芯的硬盘线,抽出一根细丝,小心接上,把拆下的那些还原,然后测机,一路通过,工作完成。

乌鲁木齐本本 -10 + 1

网友:
不错,,我来顶一下,

网友:
阿林的经验,支持

网友:
有时断线的问题,修起来确实很麻烦.顶下楼主.

网友:
多学习了好经验

网友:
经验无价

经验无价,共享快乐

网友:
我觉得是思路重要!~

网友(2007-04-10):
0.5MM 直接拉锡可能更快一点,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