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80M是什么?

楼主(2007-01-29):
我的华硕TI4200显示卡上有四个4800M,有一个烧坏了,现手头没有,请问用什么可以代替?

网友:
应该是n沟道的场管,电流达到9a左右,可找一个4410来代.

网友:
台湾富鼎先进公司的N沟道SOP-8封装MOSFET

datasheet如下:

网友:
见识了. 但不知为什么要做成8脚的,三脚的不是更节约成本吗?

是不是8脚的比三脚的场管好呀.

网友:
更正一下,DATASHEET上传错了,上个贴传的是AP4800M
应该是AP4880M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在纳闷 为什么要这样封装 是成本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在纳闷 为什么要这样封装 是成本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主要是为了便于安装.就像有些场管有是塑封和非塑的.参数都是一样.但是非塑封的安装时须加绝缘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