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x 5v 3vSB短路 是否南桥坏?

楼主(2007-01-29):
华硕p4p800-x 的板子 不触发 检查发现+5V SB 明显降压到1.8v左右 对地阻值只有20欧左右 3.3VSB则完全短路 去掉1117(5v转3.3)
还是如此 是否可以断定南桥坏? 但打pcI AD阻值都正常
华硕

网友:
强行加电,SB是否发烫 是的话,肯定挂了

网友:
楼主没说清楚

网友:
如有集成网卡的话,把它搞掉试下还短吗?还短就是南桥了.

网友A:
同意楼上的.

网友:
今天试了 拆掉IO 网卡均短路 强制开机sB发烫 挂了 SB是ICH-5 能否用ICH-4代换(不考虑SATA功能 )

网友:
我觉得供电故障都比较好解决. 难的就是信号控制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