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了系统请求指导......

楼主(2007-01-29):
今天修到一块顶星815EB/EPB的板子问题是进不了系统,,但是代码已经走完,点F8正常启动   显示器上显示只显示   "   _   "无其他显示
重装过系统还是同样问题,,刷过BIOS,换过所有的电容,硬盘是好的, ,它就是进不了系统,希望有此维修经验的给我点意见或建议。

网友:
代码走到FF96不动了,用过正常启动,安全,最后一次启动都不行,知道可以给我点建议吗?
飞翔说的在COMS设置中把PNP/PCI COMFIGURATIONS 中的RSEST COMFIGURATIONS DATA
开启  对吗?我试过拉,不行,,还有其他建议吗?急急急急~~~~

网友:
先对硬盘进行完全格式化,不行再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硬盘是好的,,刷过BIOS了

网友:
bios APIC选项,看一下.

网友A:
主板以修好,,,重装了一次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以修好,,,重装了一次系统,

看不明白?
是主板修好了,后再重装了次系统
还是 重装了一次系统,主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以修好,,,重装了一次系统,

如果是主板修好了,请问是怎么修好了,说说看

网友:
装了次系统什么都好了
  不要刻隆的就可以了

网友:
靠! 软件问题也拿上来了啊     我一般都是几个硬盘的. 直接换硬盘 不装系统. 先排除软件

网友:
楼上的好办法. 修主板至少要有一个好的硬盘.

网友:
这个应该是系统问题,硬件都没问题的,这个在搞软件维护部门碰到比较多,我软件方面的技术比硬件的熟悉点,呵呵 来到这个论坛,是想学习硬件维修,最近我们服务中心在转向硬件休息,所以特别需要硬件技术的支持!
还希望各位师傅们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