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t的主自动重起呀

楼主(2007-01-29):
本人一个810T的
板,没人动的情况下会自动重起,有时会在开机第一画面时反复重起,请问那位老师知道是那的问题呀!!!!请指教.

网友:
自动重新启动,检查各组供电是否有杂波或漏电 ,重点放在电容上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没人动的情况下自动开机,电源也换过了..还是老样子有事进系重起,有时开机第一画面就重起了..

网友(2007-03-17):
电源~电源开关电路`MSO管~还它边电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