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板时而C1时而C0的问题

楼主(2007-01-29):
一杂牌865主板478针的,有时上CPU跑C1,有时为00,点一下复位会变为C0,再点会变C1,上内存不过,内存供为2。64,主供电正常。座无扩孔,杂牌板BIOS文件找不到故没刷。请老师、师兄师弟指指我。

网友:
在上假负载开机状态下,北桥发热是不是正常现象?

网友:
我认为多半还是座子问题,仔细查查吧.

网友:
修好了,我用酒精刷了座子,后发现显卡供电管旁的滤波电容底部鼓,换之,OK!不过我想应该是刷座刷好的。断箭老师,这只电容鼓,会不会造成这种故障?

网友:
应该是换电容好的,这个电容是给北桥供电滤波的.

网友(2007-04-14):
电容底部鼓怎么看出来的亚

网友A:
回楼上:底部一鼓,电容一定会松动,轻轻摇一下就可以感觉到,然后仔细看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楼上:底部一鼓,电容一定会松动,轻轻摇一下就可以感觉到,然后仔细看一看。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啊!

网友:
一般只有的故障可以怀疑座子扩孔 或者北桥空焊~
按这两个方向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