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灵848主板档AF

楼主(2007-01-29):
杰灵的848P.北桥无1.5V供电,换掉LM324及与之相连的两个3055后,1.5VOK.主板跑AF.
刷过BIOS,换过83627HF,电压均正常,也没那里发烧.会不会是SB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片同样848板,只能上400外频的CPU,刷BIOS,换CPU座旁的三极管均无效.

网友:
AF是内存不过,我也见过,是内存兼容性不好,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打了一下内存边上的560排阻,已查出挡AF的是北桥的问题,宣布报费;
另外内能上400外频的那块是CPU座子的问题.用负载卡没量出问题,拆开座一看,有个针扩孔了,换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