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修好!!! 经典的RT9241A故障,美达845GL主板,无主供电,不知如何下手

楼主(2007-01-30):
今天修到一块美达845GL主板,CPU无主供电,电源IC是RT9241A   RT9602   如图
RT9241A的第20角有5V供电,第19角无5V PG   查是3,3V经过103电阻又经过0电阻直接到19角的,但是3,3V经过103电阻后电压是0,15V的,且19角还直接通到南桥的
第9角是12V经过一个203电阻和一个47B的下拉电阻后的电压,电压是1。65V(不知道是否正常)

请问老师,我应该怎么查啊?

网友A:
查一下DVD,SS脚的电平是否为高,如不为高,则查相关线路,只有这两个信号为高的时候,电源IC才会工作。

网友:
dvd这个是什么信号呀.

网友:
哈哈,又是RT9241A,搞定了一定要上来公布一下,世界性难题!!!

网友:
9241供电是个难题!!!!!其待结果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DVD,SS脚的电平是否为高,如不为高,则查相关线路,只有这两个信号为高的时候,电源IC才会工作。

我查了,DVD角是12V经过203电阻,(且并联一个47b的电阻,其一端对地,)得到的1。63V我不知道可正常

SS脚没有电压的,它只接到702的管子的C极,702的E极对地的,B极是5V电压,B极是连到名为1AM的一个管子的C极的,它的E极对地,B极是0,13V的我不知道可正常)请教,下一步怎么查

网友B:
直接把702搞掉试一试,或者把1am和702都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702搞掉试一试,或者把1am和702都换掉.

我试过了不行啊
实在修不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这块板子,没有照相机,用摄像头拍的,大家看一下

网友:
DVD是9241A的第9脚。我有一块杂牌技星I845AGV,也是9241A和9602组合。第9脚(DVD脚)是12V经过203电阻,并联一个47b的电阻,其一端对地,得到的1.63V,之后我把203电阻拆了,因找不到同样电阻,又把原来的焊上,电压由2左右慢上升到8V左右。
第10脚(SS)电压在2-5V之间。经过一个0阻接702的C极。702的E极接地,B极电压为0,接一个201电阻,电阻一头是0V,另一头是5V,由ATX的5V供电。
这块主板开机走4F就到00,复位灯常亮。先查主供电1.3V左右,4个G极都是9V,觉得大了,就查出上面的问题。

最后再跑SS脚后换了一个LM324 OK。具体过程已忘了。

网友:
刘云飞根本就没搞懂贴片管子的bc/GD极!!通常是由于VCCVID电路故障引起,若去掉702可以有电压!

网友:
1、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2、查SS脚所接的元件,一直跑线路,看是什么原因导致SS脚无高电平。此脚为软启动脚,也为VRM_EN信号,即为高电平时,9241A才会控制 场管工作,发出VCORE.

贴片三极管或者是场管的极性 刘云飞应该能搞明白吧?

见图:

网友:
已经修好了,是IAM的B极没有控制电压,跑了好久的电路,才找到一个五个角的的类似三极管的东西,(不好意思,型号,我还没有看清管子就没有了,)我是从其它板子上找的一样的换上去的,换过就好了,电压是1,6V,然后RT9241A的第十角就有3,3V了,
感谢各位老师和同行的支持------

网友:
那个五个角的的类似三极管的东西是不是提供VCCVID的

网友:
702我记得好像是场效应管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是不是应该再回个帖总结下,这样别人看得才清楚啊,自己也是个长进的机会。

网友:
1AM哪个三极管就是9014的嘛

网友(2007-03-27):
现在就有一块9241板没有电压,学习。。。

网友:
我也碰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也是坏BA12五脚管,(外形和三级管差不多).不知道是什么管,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学习中,经典的案例,建议以后多发这样的东西

网友:
一般有控制电压左右的,应该可以叫做电源IC吧,呵呵,本人菜鸟。。。
不过偶老师说只要提供电压或者改变电压的多脚管,都可以叫电源IC~~

网友:
5个脚的什么样子?硬盘上许多一体化稳压元件可调的是5个脚的,主板是否用类似元件?

网友(2007-04-27):
5个脚是提供vid电压的把,我就见过这一种5脚芯片的,还有,贴片场馆和三极管的极性,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
俺碰到一块同行修不好的看见 9241 9602 都换过

顾客拿到俺这边 我都不想搞了
后面硬头皮 测下 内存供电 等都正常
后面我又换了好的 9241 9602 还不行  测了很久 后面把 旁边的三极管 换了一个就好了 702 吧

网友:
那个5脚的芯片是VCCVID Voltage Regulator,

该Regulator供出VCCVID电压1.2V,在经进1~10MS的延时后,供出VID_PWRGD信号,以通知Processor Voltage Regulator可以根据Processor发出的VID[0:5]组合送出相应的Vcore电压。

该组件Pin1为电源Input, Pin2位GND, Pin3位EN控制信号,高电平有效,该脚为High时,Pin5才可输出,否则无输出。Pin4位POG信号,该信号输出与Pin5 输出有至少1ms延时。

网友(2007-05-27):
这个好象是高手看的,初来乍到,学习中!!

网友:
今天碰到一片,865PE芯片组的,换过9602后CPUCORE有1.73V,但是复位灯常亮,发现RESET针电压只有0.55V,跑线路发现进了CPU座子,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SS (Pin 10)
Connect this SS pin to GND with a capacitor to set
the start time interval. Pull this pin below 1V(ramp
valley of saw-tooth wave in pulse width modulator) to
shutdown the converter output.
ss脚低于1伏将关闭输出.不能低于1伏哦!!!!!

网友:
哦,原来是个延时输出稳压电路。

网友:
这样的板子没电压修复是有难度,请楼主总结下,在发出来,谢谢了

网友:
终于搞清楚了RT9241电源的控制原理了,这个贴从头到尾我看了2个多月才看完,好幸苦,同志们写得更幸苦了,感谢!!!!!!!!!!!!

网友:
供电是个难题!!!!!其待结果中.

网友:
我也是这种情况看一下图

网友:
非常值得学习,!!!!

网友:
好东东啊!
不错的!
经典

网友(2008-01-18):
对  楼主终结下,下次一看就知道是什么问题 该查哪里

网友:
很好的帖子,学习维修技术 ,又多了份经验,

网友(2008-04-30):
兄弟可否告诉小弟一下那个VCCVID电路的详细概念啊。现在手上就有一片这种情况的板子

网友:
太专业了。太高深了。谢谢,长知识了,电路跑一下就晕。还得多学习

网友:
以RT9241A为主的CPU供电模式,修起业我倒觉得是比较简单的,这种IC在杂板上见的最多,而且最容易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