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身份证--BIOS-ID详解(AMI篇)1

楼主(2007-01-30):
AMI和AWARD是两家最著名的BIOS厂家。虽说目前大多主板都采用AWARD公司的BIOS,但是也有不少主板厂商采用AMI的BIOS,例如,大家都知道的、以生产TXPRO、VXPRO系列主板而出名的香港明致公司(PCCHIPS)。在很多人眼里,明致公司的产品是质优价廉的同义词,著名的宏鹰主板,麒麟主板等等,实际上都是明致公司的产品,它们采用的BIOS大部分都是AMI公司的。很多朋友,尤其是当初攒机时追求低价位的朋友,使用的是明致公司的主板产品;采用的是AMI公司的BIOS。这些朋友在升级时同样也遇到了如何准确识别主板型号的问题,在升级BIOS之前同样需要知道主板的详细资料。

一、在采用AMI公司BIOS的主板上,如何获得BIOS号码。

    同采用AWARD BIOS的主板一样,采用AMI BIOS的电脑启动到自检内存时,BIOS号码也会在屏幕的最下面一行显示出来,其格式大约是:

51-0119-001107-00111111-071595-82437FX-H

    您的主板身份就隐藏在上述的信息中。这时,您可以按下键盘上的PAUSE键把这些信息抄下来,以供仔细研究。很多朋友向我抱怨,“按下PAUSE键后,机器暂停的时间太短;来不及抄下BIOS号码,机器就接着启动了”。您先不用着急,我下面就向您介绍另外一个办法;使用该办法,您即使将屏幕上显示的所有内容都仔细地抄下来也都会有足够的时间。方法就是:

    按着键盘上的某个按键,然后打开电脑的电源开关;电脑在启动的过程中,自检到了键盘错误就会停止继续引导,直到您按F1键。这时您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抄下BIOS信息了。当然,您也可以干脆将键盘从电脑中拔下来,然后开机;电脑启动后,自检到键盘错误停下来后,您就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来抄写主板的BIOS号码了。

二、AMI BIOS信息各个字段的含义。

    AMI公司所有的BIOS号码的字段形式大多都与上面的例子类似;少数不一样的,也都至少具备上述几个字段的内容。下面就让我们来逐一介绍一下AMIBIOS信息中的各个字段的含义:

    第一个字段由两个数字组成,例如上例中为“51”。其中:
    第一个数字代表该主板适用的处理器为或相当于INTEL公司的处理器的级别。此数字可能的数值及代表的含义为:

0代表主板适用处理器为或相当INTEL公司的8086或8088档次的第一代处理器,

2代表主板适用处理器为或相当于INTEL公司的80286档次的第二代处理器,

3代表主板适用处理器为或相当于INTEL公司的80386档次的第三代处理器,

4代表主板适用处理器为或相当于INTEL公司的80486档次的第四代处理器,

5代表为该主板适用的处理器为或相当于INTEL公司的80586(奔腾)级别的第五代处理器,

6代表主板适用处理器为或相当于INTEL公司的80686(PⅡ)档次的第六代处理器。

    第二个数字代表该主板所采用的BIOS文件的大小(或BIOS芯片的容量)。此处可能的数值及其代表的含义为:

0代表该主板采用的BIOS文件的大小为64K(或称采用的BIOS芯片是512K的),

1代表该主板采用的BIOS文件的大小为128K(或采用的BIOS芯片是1M的),

2代表该主板采用的BIOS文件的大小为256K(或称采用的BIOS芯片是2M的)。

    第二个字段由四个数字组成,如上例中为“0119”;其含义为该主板所采用的BIOS的版本。

    第三个字段由六个字符组成,如上例中为“001107”;其含义为AMI公司的客户号码。实际上就是AMI公司为各个主板厂商所编的号,因此,根据这个号码就可以查到您主板的生产厂商。此处,我们注意到后四位数字为“1107”,代表的厂商为DATAEXPERT(联讯)。

网友:
主板身份证--BIOS-ID详解(AMI篇)2

常见的厂商号码列表

Soyo         梅捷
Iwill        艾葳
FIC          大众
Tekram或GIT  建邦
Elitegroup   精英
Micro-Star   V星
Biostar      映泰
Lucky Star   联胜
Full Yes     福扬
EFA          忆华
AsusTek      华硕
J-Bond       捷邦
Eagle        金鹰
Soyo         梅捷
Pine         松景
DataExpert   联讯
A-Trend      中凌
Micro-Star   V星
Chaintech    承启
Acer         宏基
Giga-Byte    技嘉
ABIT         升技
GVC          致福
Jet Way      捷波
Mycomp       迈肯
Holco        浩鑫
Epox         磐英
New Paradise 奔驰
QDI          联想

第四个字段共有八个数字,或为0,或为1;如上例中为“00111111”。其含义为机器启动时的八项约定设置。这八项设定内容分别为:

机器启动时遇到错误是否暂停;

机器每次启动使是否都初始化CMOS  RAM里的内容;

是否封掉键盘控制器的23、24两个管脚的输出;

在BIOS中是否支持鼠标;

如果机器自举时遇到错误是否等待;

机器自举时自检到软驱错误是否报告;

机器自举时自检到显示错误是否报告;

机器自举时自检到键盘错误是否报告。

当相应的位置设定为“1”时代表“是”,为“0”时代表“否”。

    第五个字段共有六个数字,如上例中为“071595”。其含义为为主板厂商最后更新该主板BIOS的日期。比如此例中,BIOS更新的日期为95年7月15日。

    一般来讲,主板的厂商推出一种新的主板以前,不可能模拟该主板将来可能应用到的所有场合来进行性能测试。因此,该主板推出以后,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样的话,主板的厂商就可能要考虑采取更新主板的BIOS等方法,解决该主板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使其工作更加稳定可靠。有时,主板推出以后,市场上有出现了新的设备,为了让该主板支持这些新设备,也需要更新BIOS。最新的BIOS一般都

可以在主板厂商的因特网站点上找到。

第六个字段的字符数目不确定,比如上例中为“82437FX”。其含义为BIOS所适用的主板采用的芯片组,此处”82437FX“指的是该主板采用的芯片组是INTEL公司的430FX芯片组。

    第七个字段的字符数目也不确定,比如上例中为“H”。它一般指是键盘的BIOS修订版本。

三、使用AMI公司BIOS的常见586主板举例。

HXPRO:

HXPRO是Ali Alladin III (1521/1523)芯片组的别名。

PChips公司的M539主板采用此芯片组。

其BIOS号码为: 51-0300-000000-00111111-071595-HX PRO-H。

VXPRO II :

VXPRO II是Utron/Hintcorp公司UT801X芯片组的别名.

PcChips公司的M558、M559、M591和M592主板使用本芯片组。

其中, M559主板的BIOS号码为:
51-1213-001437-00111111-071595-UT801X-001_10_UTRON-F;

注意:

市面上有一种Eurone EM-5558主板实际上和PCCHIPS公司的M558主板一模一样;

而另一种Eurone EM-5559主板实际上和PCCHIPS M559一样。

TXPRO :

TXPRO是Ali公司Alladin IV(1531/1533)/IV+(1531/1543)芯片组的别名。

PcChips公司的M560、M560 Topgun、M565、M575主板采用该芯片组。

这些主板的BIOS号码分别为:
51-0505-001437-00111111-071595-M1531/43-01-10-TX-PRO-0.cChips M560
51-0505-001437-00111111-071595-M1531/43-001_10_TX_PRO-H: PcChips M565和M560 TG
51-0505-001437-00111111-071595-M1531/43-001_10_-H: PcChips M565 v1.2
51-0201-001437-00111111-071595-M1531/43-001_10-H: PcChips M575
注意:

Eurone EM-5560TG主板和PcChips公司的M560 TG一样,Eurone EM-5565主板和

PcChips公司的M565一样,Amptron PM9400、Protac MB5750 、Sybercom TopGun MB575 、

Ability MB-586TXA1 、Alton 5075、Eurone EM-5575主板与PcChips公司的M575一样。

TXPRO II:

TXPROⅡ是SiS 5597/8芯片组的别名。

PCCHIPS公司的M567、M571、M596、M593主板采用该芯片组。

PcChips M571主板的 BIOS号码为:

51-1227-001437-00111111-071595-571-007_66_571-H。
市面上的 Eurone EM-5571主板与M571主板一样。

四、AMI   BIOS厂商编码
注:各个厂家的联系方式请参阅AWARD BIOS的厂商编码

1101       Sunlogix
1102       Soyo  梅捷
1105       Autocomputer
1106       Dynasty
1107       DataExpert 联讯
1108       Chaplet
1109       Fair Friend
1111       Paoku P&C
1112       Aquarius
1113       Micro Leader
1114       Iwill 艾葳
1115       Senor Science
1116       Chicony 群光
1117       A-Trend 中凌
1120       Unicorn
1121       FIC(First International Computer)大众
1122       Micro-Star V星
1123       Magtron
1124       Tekram (或GIT)
1126       Chuntex
1128       Chaintech 承启
1130       Pai Jung
1131       Elitegroup  精英
1132       Dkine
1133       Seritech
1135       Acer 宏基
1136       Sun's
1138       Win Win
1140       香港Angine
1141       Nuseed
1142       Firich
1143       Crete
1144       Vista
1146       Taste
1147       Integrated
1150       Achitec
1151       Accos
1152       Top-Thunder
1154       San Li
1156       Technica House
1158       Hi-Com
1159       Twinhead 伦飞
1161       Monterey
1163       Softek
1165       Mercury
1169       Micro-Star V星
1170       台湾Igel
1171       Shing Yunn 轩源
1176       Sigma
1178       Clevo
1188       Quanta
1190       Chips & Technologies
1195       GNS
1196       Universal
1197       Golden Way
1199       Giga-Byte 技嘉
1201       New Tech
1203       Sunrex
1204       Bestek
1209       Puretek
1210       Rise 欣威
1211       Diamond Flower
1214       Rever
1218       Elite 精英
1223       Biostar 映泰
1225       Yunglin
1234       Leadman
1241       Mustek 鸿友
1242       Amptek
1244       Flytech  飞捷
1246       Cosmotech
1247       ABIT 升技
1256       Lucky Star 联胜
1258       Four Star
1259       GVC 致福
1262       Arima
1266       Modula
1271       Tidal
1273       Ufo
1274       Full Yes 福扬
1276       Jet Way 捷波
1277       Tarng Bow
1281       EFA 忆华
1283       Advance Creative 创新
1284       Lung Hwa
1291       Mycomp 迈肯
1292       AsusTek 华硕
1297       DD&TT
1301       Taken
1304       Dual
1309       Protronic
1317       New Comm
1318       Unitron.
1343       Holco 浩鑫
1346       Snobol
1351       Singdak
1353       J-Bond 捷邦
1354       Protech .
1367       Coxswain
1371       Adi
1373       Silicon
1379       Win
1391       Aten
1392       台湾ACC
1393       Plato
1396       Tatung
1398       Spring Circle
1404       Alptech
1421       Well Join
1422       Labway
1437       Hsing Tech 明致
1440       Great
1451       Ecel
1452       United Hitech
1453       Kaimei
1461       Hedonic
1462       Arche
1470       Flexus
1472       Datacom
1484       Mitac 神达
1490       Great Tek
1491       President
1493       Artdex
1494       Pro Team
1500       Netcom
1503       Up Right Tech
1514       Wuu Lin
1519       Epox 磐英.
1526       Eagle 金鹰
1531       Force
1540       BCM
1546       Golden Horse
1549       CT Continental
1564       Random
1576       Jetta
1585       Gleem
1588       Boser
1593       Advantech 研华
1608       Consolidated
1612       Datavan
1617       Honotron.
1618       Union Genius
1621       New Paradise 奔驰
1622       R.P.T Intergroups
1628       Digital
1630       Iston
1647       Lantic.
1652       ASE .
1655       Kingston
1656       Storage
1658       Macrotek
1666       Cast
1671       Cordial
1672       Lapro
1675       Advanced Scientific
1685       High Ability
1691       Gain
1707       Chaining
1708       E-San
1719       台湾Turbo
1720       Fantas
1723       NTK
1727       Tripod
1737       Ay Ruey
1739       Jetpro
1743       Mitac神达
1762       Ansoon
1770       Acer, 宏基
1771       Toyen
1774       Acer Sertek
1776       Joss
1780       Acrosser
1783       Efar
1788       Systex
1792       U-Board
1794       台湾CMT
1796       J&J
1801       Palit
1806       Interplanetary
1807       Expert
1810       Elechands
1815       Powertech
1820       Ovis
1823       Inlog
1826       TerComputer
1827       Anpro
1828       Axiom
1840       香港New Union
1845       PC Direct
1846       Garnet
1847       Brain Power
1850       HTR
1853       Veridata
1856       Smart D&M
1867       Lih Rong
1868       Soyo 梅捷
1879       Aeontech
1881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Resources
1888       Seal
1889       Rock
1906       Freedom
1914       Aquarius
1917       Source of Computer
1918       Lanner
1920       Ipex ITG
1924       Join
1926       Kou Sheng
1927       Seahill
1928       Nexcom
1929       CAM
1931       AAEON
1932       Kuei Hao
1933       ASMT
1934       Silver Bally
1935       Prodisti
1936       Codegen
1937       Orientech
1938       Project
1939       Arbor
1940       SunTop
1941       Funtech
1942       Sunflower
1943       Needs
1945       Norm
1947       Ten Yun
1948       Beneon
1949       Advantages
1950       Mits
1951       Macromate
1953       Orlycon
1954       Chung Yu
1955       Yamashita
1957       High Large
1958       Young Micro
1959       Fast Fame
1960       Acqutek
1961       Deson
1962       Astra
1963       Dimensions
1964       Micron Design
1965       Cantta
1968       Khi Way
1969       Gemlight
1970       Mat
1973       Fugu Tech 复格
1974       台湾Green
1975       Supertone
1977       台湾AT&T
1978       Winco
1980       Teryang
1981       Nexcom
1982       中国Semiconductor
1985       Top Union
1986       DMP
1988       Concierge
1989       Atherton
1990       Expen Tech
1994       日本Cere'Bro (CBR)
1996       Ikon
1998       Chang Tseng
6105       Dolch
6132       Technology Power
6156       Genoa
6259       Young Micro
6326       Crystal
6386       Pacific .
6389       Supermicro
8003       QDI联想
8045       VTech/PcPartner 柏能
428054   Pine松景 四、AMI   BIOS-ID号码大全

网友:
主板身份证--BIOS-ID详解(AMI篇)3

尽管本人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来确保下面信息的可靠,但是在下面的BIOS号码中仍然难免会有疏漏。

  您如果发现文中的任何错误,请立即和本人联系,以免更多的人因此而受损失。

  您如果发现本文中没有提到的BIOS号码,请您将主板的型号、厂商和BIOS号码等资料告知本人,以让更多的朋友受益。
在以下的列表中,如果您不能有十分确定您的主板的BIOS号码的的话,那么请到所有的类似主板的公司网站点去看一下;观察并比较主板的图片、手册和各项特征,以便确定到底那种主板和您的主板一样。

  但是,即使您可以找到一块看起来和您的一模一样的主板,也不敢保证您用一个不同厂商的主板BIOS会一点问题也没有。

  尤其是一些便宜的主板,其生产厂商不象Abit、Shuttle、 Asus等厂商一样著名,所以您有时即使查到了主板的厂商和型号,也无法得到您所希望得到的服务。

说  明

本文中后面带有?的地方,表明该信息不确定或者无法提供更进一步的资料。

30-0100-001131-00101111-121291-MXIC-H: Elitegroup MX386指的是采用该BIOS号码的主板是ELITEGROUP(精英)公司的MX386主板

30-0100-006326-00101111-060692-opwb3/b-m:CRYSTAL (?)型号为TYPHOON 486-386/ISA指的是采用该BIOS号码的主板可能是CRYSTAL公司的TYPHOON 486-386/ISA主板,但是厂商的信息不确定或者无法提供有关该公司的进一步资料。

本主板列表中,主板的起点为586。

50-B200-DK1291-01101111-121593-OP596 ATP-P:         TMC PCI54PV
50-B200-001291-00101111-121593-OP596ATP-P:          TMC PCI54PV Ver. 1.2A (P54C/CT PCI )
50-E701-001116-00101111-121593-ALI-H:               Chicony CH-1451A
50-E803-001116-001011111-121593-ALI-H:              Chicony (型号不详)
50-0100-001117-01101100-111192-OPTI597-H:           Digis P55C
50-0100-001291-00101111-121593-OPTI596P-H:          TMC PCI54PV-1.10
50-0101-001107-00101111-111192-OPTI597-H:           OPTI 型号为OPTI 586 VESA EXP 5084
50-0300-000000-00111111-060692:                     DIA   ;型号为"3600, V3.1, M/B:84012951Y".
51-0000-001107-00111111-101094-TRITON-F:            Dataexpert EXP8551 Ver 1.3
51-0000-001107-00111111-101094-Triton-H:            Dataexpert EXP8551 Ver 2.0
51-0000-001112-00111111-101094-INTEL-FX-H:          Aquarius(?) MB-5ATR
51-0000-001169-00111111-101094-triton-h:            pentium tr2 pci p54c tr1 (?)
51-0000-001169-00111111-101094-triton-h/A.37A:     Micro-Star pci p54c tr1/MS 5119
51-0000-001169-00111111-101094-TTTTTT-H:            厂商不详(型号为P54C TR2或TR1或PCI54IT)
51-0000-001210-00111111-101094-TRITON-H:            M-Tech R525
51-0000-001223-00111111-101094-TRITON-F:            BIOSTAR MB8500-TAC-A
51-0000-001223-00111111-101094-Intel-Fx-F:          Biostar型号为MB-8500TAC
51-0000-001223-00111111-10194-Intel-FX-F:           Biostar MB-8500TAC-A Version 3

                                                   (= MBD-P5MB) (UMC I/O)
51-0000-001223-00111111-101094-82430FX-H:           Acer/AOpen Ap5c/p 95108-1x 48.87101.001
51-0000-001224-00111111-101094-T-F:                 厂商不详(Biostar MB-8500TAC(PCB V.4以上)

                                                   (MBD-M1MB,MBD-P5YB, MBD-P5ZB)
51-0000-001256-00111111-101094-Triton-F:            Lucky Star P54C c2/mA1 (?)
51-0000-001291-00111111-101094-triton-h:            厂商不详(PCI54IT)
51-0000-001396-00111111-101094-intel-fx-f:          Tatung p5900
51-0000-001770-00111111-101094-TRITON-H:            Acer Open AP5C R1.10,
51-000-001169-00111111-101094-SIS550X-H:            Micro Star PCI SI2
51-000-001169-00111111-101094-TRITON-H:             Microstar MS-5120
51-001223-00111111-101094-TRITON-F:                 Biostar MB-8500TAC
51-008003-00101111-071595-I430FX-H:                 QDI P51437P4/FMB
51-0100-000000-00101111-072594-0596822-P:           Supermicro P54VL-PCI
51-0100-000000-10111-072594-0571822-H:              TMC PCI54PL
51-0100-000000-00101111-071595-TRITON-I-F:          厂商不详(Apollo Pentium PCI)
51-0100-000000-00111111-101094-0viper-h:            厂商不详(型号为mb-540f-b/c)
51-0100-001107-00111111-101094-0viper-F:            Dataexpert (型号不详)
51-0100-001437-00101111-101094-P54C586-H:           厂商不详(芯片组为: UMC82C891)
51-0100-008003-00111111-071595-i430HX-5:            QDI P5i430HX-T2 BIOS
51-0100-009999-01111101-111192-PCI82430-0:          Intel Plato P54C/PCI (1.00.04.AX1)
51-0100-009999-01111101-111192-PCI82430-0:          Intel Premiere/PCI Baby-AT
                                                   "REVENGE" (1.00.07.AF2)或 1.00.08 AX1(?)
51-0101-001343-00101111-101094-UMC8890-H:           Shuttle HOT-539
51-0101-005727-00111111-071595-AMIS727-R:           AMI Atlas PCI II
51-0101-006389-00111111-071595-I430TX-2SMTX007-H:  Supermicro P5MMS98
51-0109-005721-00111111-101094-AMIS721-P:           厂商不详(Atlas Pentium PCI/ISA, 型号721)
51-0119-001107-00111111-071595-82437FX-H:           Dataexpert EXP8551S
51-0122-001150-00101111-071595-82439HX-H:           Achitec Corp ACHI-5HX (J-STAR JS586-HX )

51-0122-001437-00111111-071595-570-001_10_CHIPSET-H:PCCHIPS M570

51-0109-001437-00111111-071595-570-001_10_CHIPSET-H:PCCHIPS M570

51-0141-001291-11111111-101094-Viper-H:             Canon Innova Media MT-9130
51-0200-000000-01111111-07195-TRITON-5:             Olivetti PCS5130
51-0200-001206-01111111-071595-TRITON-R:            Olivetti PCS 5130 PC
51-0201-001437-00111111-071595-M1531/43-001_10-H:  PcChips M575 = Alton 5075 = Protac MB5750
51-0202-006333-00101111-072594-0546822P:            Addtech Tiger V
51-0204-008003-00101111-071595-I430FX-H:            QDI P5I437/FMB
51-0204-428031-00111111-071595-I430FX-F:            Zida (Tomato boards) 型号不详

网友:
主板身份证--BIOS-ID详解(AMI篇)4

51-0222-001223-00111111-071595-82430VX-F:           Biostar 8500TVX
51-0224-001437-00111111-071595-571-007_66_571-H:   PcChips M571 = Amptron PM9100
51-0300-428031-00101111-101094-TRITON-H:            厂商不详(5DIL Ver. 1.0)
51-0300-428003-00101111-101094-triton-h:            QDI P5I437P3/IO

51-0309-001437-00111111-071595-UT801X-001_10_UTRON-F:PCCHIPS M558
51-0311-001437-00101111-071595-570-001_10_CHIPSET-H: PcChips M570
51-0316-000600-00111111-071595-82439HX-0:           SuperMicro P55T2S
51-0326-001169-00111111-071595-82430VX-H:           MSI (Micro-Star) PCI Pentium TR5
51-0400-006389-00111111-101094-TRITONO:             型号为P55CMA (Supermicro?)
51-0400-428003-00101111-101094-triton-h:            QDI P5I437P4/FMB
51-0400-428003-00101111-101094-TRITON-H:            QDI P5I437P4/FMB
51-0400-428003-00101111-101094-I437FX-R:            QDI P5I437 BIOS v1.7
51-0400-428003-00101111-101094-i437FX-H:            QDI P5I437P4/FMB
51-0400-428003-00101111-101094-i430FX-H:            QDI P5I437P4/FMB
51-0400-428031-00111111-101094-I430FX-H:            Zida (Tomato) 5DXP

51-0401-008031-00111111-071595-VIAVPX-TX98-3D-HK0-F:  Zida (Tomato) TX98-3D
51-0411-001771-00111111-071595-84439HX-F:           Acer AP53-3 / AX53-3
51-0418-001437-00111111-071595-I430TX-001_10_TX_H: PcChips M550
51-0426-001223-00111111-071595-82430vx-f:           Biostar MBD-P5XB
51-0429-001169-00111111-071595-82437FX-H:           厂商不详(pci p54c tr1 使用triton fx芯片)
51-0505-001437-00111111-071595-M1531/43-01-10-TX-PRO-0. : PcChips M560
51-0509-01223-00111111-071595-82430vx-f:            Biostar 8500TVD
51-0512-001223-00111111-071595-82430VX-H:           Biostar 8500TVG
51-0514-001121-00111111-071595-82439hx-f:           PT2200 (Fic?)
51-0521-001223-00111111-071595-82439:               厂商不详(Biostar?)
51-0528-001107-00111111-071595-82430VX-H:           DataExpert EXP8661
51-0529-001169-00111111-071595-82430VX-H:           厂商不详(PCI Pentium TR5)
51-0529-001437-00111111-071595-I430TX-001_10_TX-H: Amptron 9200
51-0600-006362-00001111-072594-0546822-R:           Copperleaf Galaxy V
51-0606-000000-00111111-071595-VP2-PA2011-T99-F:   Fic PA2011
51-0607-001223-00111111-071595-82430VX-F:           Biostar MB-8500TVX-A
51-0611-001107-00111111-071595-82430FX-0:           DataExpert EXP8551
51-0612-001437-00101111-071595-570-001_10_CHIPSET_H: PcChips M570
51-0615-001107-00111111-071595-82430VX-H:           ExpertBoard EXP8661S
51-0618-001223-00111111-071595-82430VX-F:           Biostar MB-8500TVX - A (MBD-P5WB)
51-0620-001437-00111111-071595-I430TX-001_10_TX-H: PcChips 550

51-0625-001437-00101111-071595-570-001_10_CHIPSET-H: PcChips 590(集成8M显存,V1 .2)
51-0630-001437-00101111-071595-572-001_10_TX-H:    PcChips M572
51-0716-001223-00111111-071595-82439HX-F:           Biostar MB-8500TUC
51-0722-000000-00111111-071595-41D/43-IWILL-T99-H: Iwill XA100 ver 1.2
51-0803-001770-00111111-071595-82430vx-f:           Acer Aopen AP5VM
51-0809-001223-00111111-071595-82430VX-F:           Biostar MB-8500TVX ( MBD-P5WB)

51-0814-001437-00101111-071595-570-001_10_CHIPSET-H: PcChips 590(集成8M显存,V1 .2)
51-0819-001223-00111111-07159582430vx-h:            Biostar MB-8500TVG
51-0819-001437-00111111-071595-i430tx-001-10-tx-f: PcChips M550
51-0819-001437-00111111-071595-I430TX-001_10_TX-H: Amptron 9200
51-0826-001223-00111111-071595-82430VX-F:           Biostar MB-8500TVX - A (MBD-P5WB)
51-0828-001154-00111111-071595-82439HX-F:           San-Li 型号为SL-586T rev. 1
51-0828-001169-00111111-071595-82430VX-H:           Microstar MS-5129
51-0830-001437-00111111-071595-UT801X-UTRON-F:     PcChips M558
51-0831-001437-0010111-071595-M571_007_66_M571_H:  PcChips M571
51-0904-001223-00111111-071595-82439hx-f:           Biostar mb-8500tuc (mbd-p5vb)
51-0904-001223-00111111-071595-82439HX-H:           Biostar MB-8500TUC-A Ver.2 和ver.3
51-0929-001169-00101111-101094-SiS5551x-H:          Micro Star ms5118
51-1000-006389-00111111-071595-430HX-0:             Super Micro II P5STE
51-1105-001169-00111111-071595-82430VX-H:           AUTOCOMPUTER  (型号为PCI PENTIUM TR5)
51-1108-001121-00111111-071595-82439hx-f:           FIC PT-2200
51-1110-001437-00111111-071595-I430TX-001_10_TX-H:  Matsonic/Eurone MS-5025
51-1111-001169-00111111-071595-82439HX-H:           Micro-Star ms5128

51-1119-001169-00111111-071595-I430TX-001_10_TX-H:  MSI-5158 VER:1
51-1120-001437-00111111-071595-TXPROII_007_66_TXPROII-H: PcChips M571
51-1120-001437-00111111-071595-571-007_66_571-H:   PcChips M571
51-1130-001223-00111111-071595-82430VX-F:           Biostar 8500TVX
51-1995-052900-00101111-060692-ver1.03:             DTK  DPNA-7600系列(P75/P100),集成声卡.
51-1207-001169-00111111-101094-SiS551x-H:           厂商不详(型号为S14)
51-1210-001223-00111111-071595-82430VX-F:           Biostar型号为8500TVD-Rev. A
51-1210-001437-00101111-071595-M571-007_66_M571-H: PcChips M571
51-1213-001437-00111111-071595-UT801X-001_10_UTRON-F: PcChips M559
51-1216-001437-00111110-071595-I430TX-001_10_TX-H: PcChips M572
51-1219-001223-00111111-071595-82430VX-F:           厂商不详(Biostar?)
51-1224-001223-00111111-071595-82430vx-f:           厂商不详(Biostar?)
51-1227-001437-00111111-071595-571-007_66_571-H:   PcChips (型号不详)
51-1700-008045-00111111-071595-I430VX-F:            BIOS (60619) (Vx 芯片组)
51-1700-008045-00111111-071595-I430VX-H:            VTech/PcPartner MB520N
51-1700-008045-00111111-071595-I430VX-R:            VTech/PcPartner MB520N (81-8308-02-20)
51-3103-000328-00111111-101094-SIS550X-Z:           厂商不详(Olivetti P75)
51-310E-041697-00101111-071595-VIA580-f:            Olivetti xana mt-166-x
51-3110-012498-00101111-071595-VIA580-F:            厂商不详(型号为TGS- 90370)
51-3148-000326-00011111-101094 Triton-Z:            TriGem  (型号不详)
51-6418-001169-00111111-101094-SiS551X-H:           Premio 219F
51-P000-001169-00101111-072594-SIS50X-H:            Microstar MS-5109
51-P000-001169-00011111-072594-ALI5161-U:           Premio (型号不详)
51-P000-001169-00111111-072594-SIS50X-H:            厂商不详  型号MS-5109
51-P000-001281_00101101-072594-SIS50X-H:            EFA (P54CS-P10, REV 1.20, 03/21/95)

52-0315-001437-00101111-071595-00000-001_01_M598-H:  PCCHIPS M598
61-0100-006285-00111111-071595-440FX-2TYKD001-H:   Tyan S1682D (TAHOE-II)
61-0100-00639-00111111-071595-440FX-5:              Supermicro P6SAS
61-0100-006389-00111111-071595-440FX-5:             Supermicro P6DNF
61-0100-006389-00111111-071595-AMIBIOS-2dkf000-5:  Supermicro P6DNE
61-012A-004500-00111111-071595-440LX-PPLX012A-H:   Yakumo P686LX

61-0204-001437-00111111-071595-ALi1621-M729_v1.2-5123-H . PcChips M729
61-0312-008045-00111111-71595-I440FX-H:             Aristo AM-600FX

61-0401-000715-00101111-071595-M715-1440L000-H:     PcChips M715
61-0408-000715-00111111-071595-M715-1440L-00H:     PcChips M715
61-0512-000715-00101111-071595-M715-1440L000-H:    PcChips M715
61-0619-000715-00101111-071595-M715-1440L000-H:    PcChips M715
61-0701-000715-00101111-071595-M715-1440L000-H:    PcChips M715
61-0728-000715-00101111-071595-M715-1440L000-H:    PcChips M715
61-075-01540-00111111-071595-i82440FX-H:            厂商不详(Pentium Pro)

61-0814-001473-00101111-071595-M720-1440L000-H:            PcChips M720
61-0909-000747-07101111-071595-M74700H:             PcChips M747

61-0911-001437-00111111-ALI1621-725000-H:             PcChips M725

61-1001-000715-00111111-071595-M715-1440L000-H:    PcChips M715
61-1001-001223-00111111-071595-i82440FX-F:          Biostar 8600TTX
61-1008-001121-00111111-071595-440LX-140L000-H:    Fic VL-601
61-1020-001437-00111111-071595-ALi1621-M726_v3.3-5123-H : PcChips M726 PCB v3.3
61-1029-000747-00101111-071595-M747-M747V3.0-H:    PcChips M747 v3.0

61-1204-001437-00101111-071595-ALi1621-M726MRT_v1.2-0:PcChips M726MRT PCB v1.2
61-1208-000747-00101111-071595-m747-00-h:           PcChips M747 v1.5
61-1210-000747-00101111-071595-M747-M747V5.0-H:    PcChips M747 v5.0

61-1231-007170-00101111-071595-M717-1440L000-H:    PcChips M717

61-A01-8001000-00111111-071595-I440LX-6DLXNA01-H:   bonka lx98-ct
62-0101-006389-00101111-071595-440BX-0AAMH101-H:   Supermicro Super P6SBA

62-0626-009999-00101111-071595-00000-1SIS5400-H:  PCCHIPS M581LMR
80-0100-001770-0010111-080893-EFAR-798-H:           Acer Open Vi9 R2.0 (?)
S1-0607-001223-00111111-071595-82430VX-F:           Biostar MB-8500TVX-A v2.1

网友:
不错的文章,顶一下~

网友:
好东西啊  顶一下 留着以后看

网友(2007-03-05):
先打印下来备查
谢谢

网友(2007-04-13):
呵呵,,有时间好好看看
先收藏

网友(2007-12-06):
问一个见笑的问题.BIOS ID 可以修改或是删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