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引起的问题

楼主(2007-01-30):
我有几台同配置的机子得通一会电才能起机,通电时间不确定。后来更换名牌电源问题得到解决,将原来的电源打开发现有三个电容漏液,更换后问题解决。希望有同样问题的朋友少走一点弯路。

网友:
怎样测量场效应管(浅谈)

Q1、Q2的左脚(G)均与电源管理芯片相连,Q1的中间脚(D)与电源5V或12V相连,Q1右边脚(S)与Q2中间脚(D)是直接相连的(用万用表测的电阻值应该是0),Q2的右边脚(S)是接地的。
单从判断Q1、Q2来说,只要看哪个管子的右脚与另一个管子的中间脚相连,就可以确定Q1和Q2了。
三个管脚彼此都是连通蜂鸣的,管子一定击穿了。一般场效应管击穿的话是3个脚相互之间都击穿。
Q1、Q2击穿的话,通常会导致:
1、无法开机,开机后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主要是因为开机后由于Q1、Q2击穿,使得5V或12V电源对地短路,ATX电源的保护电路会立刻切断电源供应,所以会看到风扇转一下但马上就停的现象,如果看电源指示灯或诊断卡上的LED灯,会看到灯亮一下后马上就熄灭了。
2、CPU供电不正常,通常都是电压过高,很容易烧坏CPU。
场效应管好坏判断: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

1、先用表笔将左右脚相连,使左右脚之间短路(目的是给左脚放电,使测量结果准确,否则的话测量值可能会很小);
2、如果是N沟道场效应管(主板上使用这种比较多),将红笔接右脚,黑笔接中间脚,万用表读数应该在100-800之间,大部分情况下是500多;
3、如果是P沟道场效应管,将红笔接中间脚,黑笔接右脚,万用表读数应该在100-800之间,大部分情况下是500多;场效应管无论怎么测,应该都是只有上面的一个数值,否则就是坏的

网友(2007-07-08):
看了2楼的兄弟写出的东东以后,深有感悟,对电源部份了解更加深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