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维修资料

楼主(2007-01-31):
简单的内存维修资料,

万用表测量内存

网友:
显卡维修资料

显卡维修资料,看看有用没

网友(2007-04-19):
关于SERVER2000系统进入后自动进入睡眠模式

今天我的机子就出现了这种问题,对此机可以进安全模式,后多方查询发现是显卡的问题,后重装显卡驱动问题解决,但是显卡驱动要在网上下载最新的或最旧的版本,要不问题还是会发生.

网友:
修内存的金手指还有个笨法:那就是从不能用的内存上取下一条金手指(先用快快的刀片从两边划出个沟来,再用刀片水平割开,最近把它拿掉,再用刀片慢慢刮去背面的杂质,直至露出与正面一样的金手指来,这样好的金手指片就做好了)。把坏掉金手指的内存烧伤用刀片慢慢向下一层刮平,直至露金属,把弄好的金手指片贴上去,放好入正,再用502或101胶粘牢就行了,注不要用得胶太多。这样9/10的内存可修好。

网友(2009-09-16):
受教了,正准备学修内存,先搞块主板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