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场管的问题

楼主(2007-01-31):
请问09N03的最大电流是9A还是90A? 60T03和60N03参数一样吗? K3296的参数是多少? 一般cpu供电场管在选料上  上管和下管哪个功率比较大一点?

网友A:
管它电流电压,找不大小相同的就得了

网友:
具体电流是多少,找图纸查下不就知道了,一般来说下管功率较大些.在线圈释放能量的时候,整个回路要有大电流通过,下桥的Mos管正好在这个回路中,这个时候Mos管内阻的大小就很重要了。热功率的计算公是:功率=电流的平方*电阻。当电流一定的时候,降低发热量只能从电阻下手,内阻越低,发热量就会越小。于是就有了下桥用两个Mos管并联来降低内阻的方法.个人见解,不一定准确,还请批评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它电流电压,找不大小相同的就得了

如果是大功率负载的话,必须找大功率的管子,否则的话还容易损坏.一般主板上的场管耐压都差不多,主要考虑的就是输出电流.当然如果负载电流不大的情况下,一般都可以互换.

网友:
主要考虑的都是电流和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