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65GV通病

楼主(2007-02-01):
修到十来片华擎865的板,加电全板无复位,先查供电,发现VDDQ无,北桥供电也没.测VDDQ极北桥供电的场管3055L,已击穿,更换故障解决.这大概是其中一大部分的症状.还有一小部分为内存供电管击穿9916H,换上3055L搞定.
ps:VDDQ和北桥供电管损坏会导致此板的内存供电管巨烫手,无意中摸到的

网友:
代了使用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啊,老大能解释一下不?

网友:
是啊 我手头也有这样的问题 等待处理 由于没原型号的 想用3055LD 代替 如果不妥当 该用什么代用??

网友:
找一个功率大的来代,如45n03或55n03之类的,如果用3055来代,因其功率较小长时间使用的话还容易损坏.我修一般都保一个月.估计保修期之内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2007-03-18):
回复 网友A:

你还摸到什么其他的东西

网友:
这样的管子,如何看出功率大小啊?45N03   60N03这些代表着什么呢?

网友:
45N03   45A
60N03   60A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到十来片华擎865的板,加电全板无复位,先查供电,发现VDDQ无,北桥供电也没.测VDDQ极北桥供电的场管3055L,已击穿,更换故障解决.这大概是其中一大部分的症状.还有一小部分为内存供电管击穿9916H,换上3055L搞定. ...

我也有块这样的主板,也是北桥供电的场管给烧了,换上后板子倒是没问题了,但是我开机一会用手去试了一下换掉的这个北桥供电的场管3055感觉还是很烫,不知道这算不算正常,难道这个管的温度就应该这么热吗?老大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一般这个位置都较热,不过使用过程中没什么问题.你就大胆,放心的用吧.

网友:
噢,OK,谢谢楼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呵呵

网友:
用9916可以代用3055.传说中..9916的夸导比3055大

网友:
我也学习学习再学习了

网友:
我也块这样的板,内存供电管都烧得主板冒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