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845GVM2-V2 不能从硬盘起动

楼主(2007-02-01):
请教大虾们我遇到一块V星845GVM2-V2的主板 不能从硬盘引导  IDE 口好的光区可以的   就是硬盘也换过了还是不行   开机能检查到硬盘就是进不了系统 BIOS 刷过了 还是不行    请问下老师们

网友:
请将BIOS中的外频设置由66MHZ修改为100MHZ

或刷新如下的BIOS

网友:
谢谢 老师指点  我这就去刷 BIOS

网友:
谢谢 心在飞翔老师  那块刷BIOS好了

网友(2007-03-03):
V星主板的问题飞翔老师最有在行了

网友(2008-02-07):
看看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谢谢了

网友:
我怎么下不了这个BIOS? 说什么没有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