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内存供电原理

楼主(2007-02-02):
请问谁知道内存供电原理,有网上找了好久都找不到

网友:
不明白你指的什么?
看不明白

网友:
我有 明天整理好了 发上来

网友:
找份主板电路图看看就清楚了。

网友(2007-06-20):
这还不简单吗
内存就是
一看就懂的电路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谢谢了...

网友:
供电还要什么原理?

LDO和PWM两种方式罢了.

网友:
可能楼主是不知道供电是通过哪些电路吧,那就跑电路呗

网友(2007-10-27):
LDO是什么方式,
计算机主板维修技术只讲了PWM的电源IC,
我想知道LDO是什么和PWM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
以DDR184引脚内存为例:一般第184引脚供电为2.5V,主要是3.3V或者5V再加上5VSB通过MOS管转换而来,另外还有一个1.25V的上拉电压是由9173第四脚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