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的问题 想请教??

楼主(2007-02-02):
自用的电脑,电池电压正常, 一直到跳线冒上量 也有3V 电压,RTCRDT- 直接到南桥了. VBAT也是3V   但就是关机后时钟不能保持.  想请教一般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这么愚蠢的问题 以后不问了 没有顶!

网友:
检查CMOS电路 刷BIOS后不行的话 就有可能是NQ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愚蠢的问题 以后不问了 没有顶!

小问题有着大的学问!

网友:

MS-7184(939)只要插上12V小电源就掉电。瞬间量有CPU电且正常1。5V。以前有遇到775,478的板把CPU供电这一块换完就会好。这个板换了不行,还有的板掉电,瞬间量没CPU电压。这类板望大家给个思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