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主板CPU供电不正常

楼主(2007-02-02):
有一块IBM的915主板,CPU是775的2.93G,开机无自检,FF,检测CPU电压是1.6V,查CPU的工作电压应该是1.38V,控制器是ISL6556BCR,CPU给控制器的VID信号不对,不知怎么样向下查

网友:
查下座有没有问题

网友:
没有经年!!!~~

网友:
high side的MOSEFT管G极有驱动的方波吗?

网友:
应该为正常的  查下 主供电电路中, 上管 和下管 的G极驱动电压 有示波器 打下看方波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