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QDI主板点不亮一例

楼主(2007-02-02):
今天接一联想QDI主板点不亮,Inter845芯片组,检测卡为代码显FF。
检测供电电压,发现主供电没有。接着查电压调整管和电源IC周围电路,发现电源IC的Vdd(12V)为0V。沿着Vdd往外找发现电路中1RO保险电阻断路,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2007-07-30):
偶晕  多谢事例 ~~~~

网友:
晕,这是什么啊,看不懂

网友:
上面两个回帖的朋友怎么会事呀.
帖的意思很明白呀.就是供PWM IC电压的保险电阻坏掉了.

网友:
主控IC没有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