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一例,915GL主板不稳定花屏维修

楼主(2007-02-02):
这是一片携星的915主板,客户说不稳定的花屏,由于整机过来,我就插好键盘鼠标,vga线,通电,居然不显示了,打开机箱,换了条内存,一下就显示了,送修机器的电脑公司是搞维修的,估计不是这么简单的,后来询问才知道内存已经换过多条,肯定可以排除内存问题了,已经到登陆的界面了,可是还不花屏,测下电压了,基本都正常,约莫烤机了20分钟,发现花屏了,由于是集成显卡的,我最大的感觉是北桥问题了,可是摸散热器感觉温度一般,不是那种过热的,按下开关机的按纽,机器也没有反映,看来是死机了,既然死机了,我也不关了,测量cpu的供电,北桥供电,都正常,但是测量ddr_vtt只有0.9V,这个可不正常了,继续测量DDR_2.5的供电,也只有1.8V,,问题找到了,肯定是这边有问题的,这个供电的MOS管是3055,死机后测量输入端是3.3V----这个没有问题的,输出端是1.8V--偏低不少,控制端有11V---目标发现了,把主板从机器上拆下来,找了个60N03的管子换上,装机,测试了近3个小时,一切ok!

网友:
要时间测的机子要麻烦点的呀

网友:
老大的技术就是高!

网友:
佩服 佩服 你是我今天的偶像

网友:
佩服 佩服,是专家.

网友:
顶一下。。。很不错的。。专家级别。。。。

网友(2007-04-01):
谢谢分享!这种用很久才出问题的主板,最是麻烦

网友:
需要烤机才出现故障的机器修起来就是麻烦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每天学习一点,每天进步一些

网友:
分享好东东~顶起来~~~~

网友:
谢谢分享,看来以后修这种隔段时间才出问题的板要出问题时测下关键测试点,如果刚开机就测说不定那些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偶像啊,如果我也那么强就好了

网友:
这样也会花屏,,怪怪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2007-05-01):
谢谢学习了,如果可以的话你做俺的师傅行不?

网友:
宝贵经验,收集,呵呵
以后看到此类维修经验一律收集

网友:
大家能不能给个方法,就是测试所有的测试点都不用翻板子,直接在正面测就行了,因为上了CPU内存显卡之后翻板太难了!

网友:
又学到了,谢谢.内存供电不足还会引起死机,蓝屏的。希望新手多注意。

网友:
果然强啊
我也学到了
谢谢大哥

网友:
偶象......看来要加油学习

网友:
好,又学到一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哇!这里的高手还真的不少呀!你这个天天都 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ddr_vtt 是什么 ?

网友:
abit-kv7 跑26但不亮机 !
BIOS 刷了
可都不行
高手指教哦!

网友:
以后遇到这情况说不定又可少走弯路了。。

网友:
可惜啊我什么都不懂呢? 我还的学习基础,数字电路才行

网友(2007-06-26):
碰到集成显卡花屏的问题,直接换内存,或查内存供电,一般都能搞定。

网友:
多谢了,以后修板就会少走弯路了.提个意见以后能有图解会更好

网友:
顶,,思路不错,学着一点

网友:
不错,又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
要死机的电脑最难搞了,会头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又上了一课,又掌握了新技能

网友:
有些集成显卡在北桥和VGA接口间会有一个视频信号处理的芯片
缺色或者花屏也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边看边学,受益非浅............

网友:
最好那位大侠总结一下,哈哈。

网友:
非常感谢,这种破问题修起来最头疼了.谢谢分享,下次我会注意的了

网友(2007-07-29):
DDR2.5V供电被拉低,成花频觉得很奇怪,一般来说开不了机啊~!什么原理呢?

网友(2007-12-09):
供电不足花屏.支持!

网友:
做事一丝不苟,耐心检查。
我以后做维修要像LZ学习了。。。
谢谢LZ分享。。。。

网友:
请问下正常的输出端要多少电压??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你修板技术和经验多写一些。让大家来共同分享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存的VTT偏低,则影响北桥的供电偏低,因显卡集成在北桥里面...怪!!!不怪也

网友:
老大真会 摸 [摸散热器感觉温度一般,不是那种过热的]判断北桥没虚
基本功用到家了
不知道摸
MM的时候也这样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