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没有弄好的板 今天轻易的修好了:))

楼主(2007-02-03):
开机不显示的板,  先前别人换过SB  还是没好.   今天测量RTCRST 电压 才 1.9V  电压不对.  取下跳线帽. 量也是1.9V  可以断定VBAT 有问题了.
测量回路上的电阻都正常,于是取下旁边的小贴片电容  哈哈 电压就上来了  原来是贴片漏电.

网友:
VBAT 是什么?

网友:
和VCCRTC之间是一个跳线帽连通的电压.

网友:
用以在断电情况下维持RTC电路工作的电压。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太 专业了,我就给你解释下

VBAT 就是指电池 供电  BAT 是英语“Battery” 电池 的缩写

VCCRTC ,说的更明白点,就是给南桥内部的CMOS电路供电

此故障的修复,就是 CMOS供电电路中的一个小贴片电容漏电,导致CMOS 供电不足

网友:
补充一下,最近搞了好几片板,CMOS不能保存的,电池周边电阻\电容\二极管都正常,最后是加焊电池座搞定,还有COMS跳线也会出现时间长氧化而接触不好问题,不管是名牌板还是杂牌板都有类似的问题.大家拿到板子可以先看一下,如果是板上有轻微的锈蚀和灰尘很多的,都应该注意一下上面所提到的.

网友:
都是高人啊,学习了,向你们致敬

网友:
跳线帽中间脚对地为0,会不会是贴片电容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斑竹说得好,我们都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