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7-02-03):
请教 865的主板 不显示. AD线上能测到波. 插上内存后,BIOS不报警. 不插内存时钟正常,BIOS报警.请问对这种板的维修思路?

网友:
跑什么代码?抓不住内存?具体描述一下现象。

网友:
这种主板没有上PCI槽 但留有PCI的位置  上不了80卡   也就不知道跑什么代码了. 我就量了下PCI上的AD线 都有波形.  BIOS上 17,13, 14,15,23PIN都有波形.  装上CPU,不插内存,BIOS报警.内存槽上测量 COLCK都有.插上内存, BIOS不会报警,但还是不显示,COLOCK正常.对这种问题 有点没有头绪,一般都是量下内存电压,打下内存PIN的阻值,和CPU的阻值 都正常了,就没从下手了.望给予指点.

网友:
可以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BIOS换过了 是用同样的好板上换上去的.

网友:
建议更换南桥

网友A:
强烈支持楼上的老师, 的确我按住南桥开机的时候,BIOS上的波形 有变化. 于是找来热风枪 和助焊剂  烘烤了下南桥, 不幸运 南桥在我手上牺牲了.)        想请教的就是 从以上的现象是怎么分析出该换南桥呢? 开始我认为没有抓到内存 一直认为是北桥出了问题, 能给点具体的指点吗?

网友:
换桥费用10.00    82801的ICH  好象是70-80元.  我觉得值得啊

网友:
桥坏了的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烈支持楼上的老师, 的确我按住南桥开机的时候,BIOS上的波形 有变化. 于是找来热风枪 和助焊剂  烘烤了下南桥, 不幸运 南桥在我手上牺牲了.)        想请教的就是 从以上的现象是怎么分析出该换南桥呢? 开始 ...

为什么分析会是SB坏啊!~

网友:
只知道IO与南桥是BIOS控制电路的一部分,但孙老师为什么不先换IO,而是

直接换南桥呢,有点不明白.?   请老师指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