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47挡D0的故障

楼主(2007-02-03):
一块MS-6547,开始是不机,2个16V2200UF的电容爆了.换电容后挡D0,滴的叫一下.查各主要电压正常.该从哪里下手啊?

网友:
D0是开机就当,还是之前会有一些别的代码?

网友:
开机DD-CC-D0

网友:
电容换的可否完好?换一下BIOS,并确认CPU座是否空焊

网友:
好的.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