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M虚拟示波器 这个2000RMB好用吗

楼主(2007-02-03):
http://www.hddtool.net/product.asp?id=900

全新原包装. DSO-2100usb(DSO2100usb)双通道数字存储示波器有大容量的存储和很好的人机界面并且非常容易操作 100MHz/秒采样速率,采样速率通过软件界面可调 。水平扫描时间宽达1小时--5nS 采集和通道参数能自动设置(傻瓜一键操作) 带50MHz的频谱分析仪功能/FFT。 自动设置: 当用户“点击”工具栏“Autosetup”键时 DSO-2100系列双通道数字存储示波器的系统参数能自动匹配所采集的数据,比如,速率,电压/每格,偏移,和触发电平等等,用户也能修改这些参数之一或所有。 很深的存储深度能保持DSO2100示波器有快速的采样速率,甚至在很慢的时基设置下,现在DSO2100系列示波器有每通道 32k点的存储深度能记录很长的数据流,不象短的存储深度的示波器,不便观察,DSO-2100系列示波器在32k点的存储深度下,满刻度能保持 0.1%时基精度,和在10纳秒的采样分辨率下,记录327微秒信号和数据流. 示波器也能提供一个高精度的频谱分析仪功能,二进制的快速富立叶变换(FFT),是在离散的输入信号下,组成的频谱分量,不象扫频频谱分析仪由于滤波设定时间需要一个稳定的重复的信号,示波器也能分析瞬态的突发频谱,并且能同时控制观察频域信号的频谱和时域的示波显示。
1. 特点

USB 接口 , 免电源;
更适合于笔记本电脑,生产线维修调整,便于出差使用。
小的尺寸(mm):190(L)x100(W)x40(H) ,便于携带.
校准信号输出: 1kHz, VP-P: 2V
软件支持: Windows98,Windows Me, Windows NT, Windows 2000, Windows XP
波形数据可以按时间和电压输出到EXCEL表格。
FFT 频谱分析
2. 技术指标

通道 2通道

阻抗
1MΩ 50pF

耦合
AC/DC/GND

垂直分辨率
8Bit

电压量程
50mV-5V, 7Steps

垂直精度
±3%

时基量程
5ns-1h, 35 Steps

垂直位置可调

输入保护
Diode 嵌位
X-Y

自动设置
有 (30Hz to 40MHz, 35Vp-p max)

外触发输入
DC -40MHz, 400mV

水平方式
自动, 标准, 单次

出发斜率
+/-

触发电平可调

触发类型
模拟

触发源
CH1, CH2, EXT

预触发
0%, 25%, 50%, 75% 选择

存储深度
32KB/CH

单次带宽
DC to 40MHz

最大实时取样率
100MS/s

取样率选择

辉线显示
点/线

网络
开/关

垂直模式
CH, CH2, Dual, ADD

光标测量

频谱分析仪

通道
2 通道

算法
快速富氏变换

量程
0Hz ~ 50MHz

光标显示
频率

数据点
32K 每通道

配套
S/W CD, probes, manual, USB cord

网友:
2000RMB,差不多能买一台CRT直读的真正100MB示波器了。

网友:
肿斑猪,请问一下,修主板时100M的示波器与20M的示波器相比,有哪些优点,

网友(2007-04-02):
100M的比20M的波波大!

网友:
刚联系过.感觉不好.我要跑过去看货.他说要订货的
现在2000只能买到40M左右的虚拟示波器.他100M的只要1900就够了.要是真是100M的我是想买的.
DSO-2100usb是40M的

网友(2007-07-19):
还不如买个100M或200M的模拟示波器!

网友:
请注意,这个虚拟示波器是采样率100MHz,实际工作到40MHz已经勉强。

网友(2008-03-09):
张老师说的对。采样率高,实际带宽不够。修手机差不多。修主板不行啊。

网友(2008-05-03):
出点银子直接买CRT读出的,比什么虚拟的都好,维修工具重在实用,不在新潮,出来时间不长的东东最好是等到它的成熟期再选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