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PEN AX6BC PRO(建基)主板不亮一例

楼主(2007-02-03):
短接PWR-SW开关时,只看到测试卡指示灯闪一下,然后无法开机。估计可能是主板有局部短路,造成电源保护。进一步询问用户,用户反映带电安装风扇时曾无意中碰了某处,有火花出现,在对这块主板的电源部份检查中发现给CPU供电的场效应管FDB7030L,肖特基二极管1N5817击穿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2008-02-11):
楼主的经验学习了.下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多了一个排查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