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不良引起的主板(P4 Titan533)自动关机

楼主(2007-02-03):
-块P4 Titan533型号主板,主板能正常点亮,且工作正常,故障为自动关机。
考虑自动关机一般是由于监控电路保护或电压不稳保护所致,经仔细测量发现监控电路正常,当查到CPU主供电部分的Q63、 Q65开关管时,发现其中Q63的控制级接触不良,将其接上后故障排除。
cpu

网友:
不错,仔细观察能多修好很多主板

网友:
这种问题也很常见!!

网友:
就是修板就是不要放过每一个!!!!!

网友:
细心会增加维修成功率

网友(2007-03-22):
修板不容易呀。。。
。

网友(2008-02-11):
楼主好经验.真的是很不错的思路.学习了!

网友:
细心观察是修板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