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技嘉内存供电电路 我给贴上来 但其中不明

楼主(2007-02-03):
这是假技嘉8IR533的内存供电电路 跑电路画出来的 设计的非常简单 现在的故障是电压低 2.5V输出只有2.2V 大家帮我看一下 其中这个负反馈的管子是什么类型的管子 原理上象是
三极管
但拆下测量又不像NPN管 上面标注2432
技嘉

网友:
把101 断开,“2432” 拆了,扔掉 ,就OK
怀疑为 431 稳压器

网友:
没错的确是431 换了431 电压还是偏低2.2v 干脆彻底点 把20n03换成60t03 两个输入二极管全部去掉 直接连接+3.3v 虽然电压还是2.2 但基本上已经稳定了 最初的故障是死机 运行内存测试报错

网友(2008-03-27):
顶一个 我的也是这故障 多谢了 呵呵!!

网友:
假技嘉和真技嘉怎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