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修复一片 跑3D重起的板

楼主(2007-02-03):
开机后,运行3D程序 不断重起. 检查发现 内存供电只有2.35V. 测量L1上 波形不对. 并且Q18发烫. 换Q18 U10 Q21 故障依旧.
最后不经意 测量 D1时 发现 D1上压降有4V.以至 Q21 几乎没有工作起来. 换D1后 一切正常. 跑什么游戏都可以了
游戏

网友:
内存供电是引起系统工作不稳的最大可能之一

网友:
楼主把板子型号也报一下就更完美具体了.

网友:
顶了!!好经验!!!

网友(2007-04-05):
谢谢了,上次也碰到过,不过后来我通过在BIOS里把显卡的8X改为4X后,就可以了,你这个也是一个方面,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