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现象!!! 低温(10度以下) 主板不能显示.

楼主(2007-02-04):
我公司最近一批电脑 是夏天采购的 都开机测试过正常.到冬天了.开机后发现 都要放在房子里开个10分种才能自动点亮了屏幕. 热了后 就可以随便开关机器了.都正常.  我测试发现开机后 主板供电都正常 VCC5V VCC5VSB  VCC33 VCC25  DDRVTT1.5都没什么问题, 时钟当时没有示波器就没有测试.  但发现PWROK信号0V  不正常. 顺电路查到 U4A的1PIN 电压为5V正常,2PIN电压为0V 明显不对.常温都正常 感觉无从下手了. 就是当你维修的时候 一不小心温度上来点 板子就自动显示了.很奇怪的事.  电路图在下 ,一直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至今都没有解决.

网友:
我觉得可以用到显示器维修中的加热这招,你可以开机把烙铁放在83627上看是不是很快就能显示,如果能的话就换一下IO试试,一个一个试找到是那儿的问题,我只知道风扇有这样的!~

网友:
楼上的请说仔细点好么?!!!

网友:
量电阻r22是否10k,换电容c18

网友:
`我感觉3楼说的有道理,电解电容的电解液和温度关系最大

网友:
但在这部分电路里面根本就没有电解电容啊!  附件2里的 门电路 有输入 没有输出, 我就不知道 这输出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主板设计问题!               打电话给厂家试试看!

网友:
为什么我不能下载资料啊?

网友:
这个主板就是我们总公司自己生产的. 他们技术人员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网友:
元器件质量不过关?

网友(2007-03-17):
这个主板就是我们总公司自己生产的. 他们技术人员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技术人员是美国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