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达S845,测试卡过C1、A7,然后是0C,请指教

楼主(2007-02-04):
美达S845的板子,点亮过一次,以后就再也点不亮了,测试卡一直挡0C,走C1、A7,然后是0C,同时测试卡上帧周期和主设备灯灭,请问是何故障?
点不亮

网友:
刷BIOS,不行换IO.

网友:
哈哈,我也有一张这个板子,跑A7没有找到问题,放到成都修去了,都还没有去取。过两天去取,看是那里的问题,我那板BIOS换了也没有搞定。没有换IO试。

网友:
内存不过,内存电压正常吗

网友:
插上内存我测过内存电压都正常

网友:
查内存、I/O、BIOS

网友:
跑A7是内存不过,要么是内存槽不好,要么是北桥虚焊,或者是内存槽到北桥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