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从光驱启动?

楼主(2007-02-04):
我的技嘉815主板,需要在光驱内放一张启动光盘,光盘要有“从硬盘启动”的选项,选择这项,然后就从硬盘进入XP。不放光盘就出现和没接硬盘一样的提示,BIOS能发现硬盘,CMOS中可以进行设置硬盘先启动而且能保存,但不管用,开机还是先找光盘。刷BIOS也不管用。硬盘接在别的板子上能启动系统的,这是为什么?
刷BIOS

网友:
不知道你在CMOS里有没有禁用IDE口,把硬盘所在的IDE口给禁用了.

网友(2007-03-17):
不知道你在CMOS里有没有禁用IDE口,把硬盘所在的IDE口给禁用了.
不会的~不存在一说~要不它也没这句~CMOS中可以进行设置硬盘先启动而且能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