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求救

楼主(2007-02-05):
华硕P4P800-X的BIOS是49LF003A的,用编程器写的时候老是提示错误,写不进去。换了好几个BIOS芯片也不行,难道华硕的BIOS加密了吗?还是编程器支持不好,编程器是TOP2048。
请老师帮忙给个解决方法

网友A:
把芯片换成49lf004的试试

网友:
编程器的问题。
换个好的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芯片换成49lf004的试试

那需要把原来的bios文件修改一下,需要填充1m的空字节.

网友:
49lf002A就行了,49LF003A有些编程器支持不好,

网友:
49lf002A只有2M能行吗?

网友:
49LF003A也是2M的,我换过成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