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主板,故障为工作不稳定(时亮时不亮)

楼主(2007-02-05):
经查发现外核电压偏低(2.2V),正常为2.5V。沿着2.5V线路查找发现与之相连的一个
三极管
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时亮时不亮

网友(2007-07-14):
不稳定的故障比较难休。

网友:
我遇到的810老板子不稳定一般都是电容滤波不良
外观上看不出来
更换了电容以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不开机或重启,一般先更换电源,然后检查CPU附近滤波电容,一半可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