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左键失灵为哪般?

楼主(2007-02-06):
手头有几个光电鼠标 都是左键失灵 换左键轻触也无效 但右键好的 怪了 左右键都是同一电路 怎么会只有一路坏 谁能解释一下 谢谢先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大概是按键坏了.

网友:
左键下面的开关开焊了,焊上就可以了

网友A:
是微动开关坏了。你可以去拆一个来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微动开关坏了。你可以去拆一个来换上。

就是这个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