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付cpu座虚焊并不难

楼主(2007-02-06):
最近经过实践 对BGA的cpu座虚焊的问题 其实解决并不难 本人实践过了 只要细心和耐心 基本都能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经过实践 对BGA的cpu座虚焊的问题 其实解决并不难 本人实践过了 只要细心和耐心 基本都能搞定

可以讲一讲具体的操作方法吗?我想那是大家最想看到的.

网友:
灌水也有用这样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啊,楼主也不发表下经念

网友:
我也想知道,我这正好有一个CPU底座虚焊了

网友:
前几天就报废了一个  加热后 主板没有变形  CPU座子倒变形了 一边翘了起来

网友:
看来大家还是满关注的  那我就说说心得 最好要有一个带灯测试仪 哪里虚焊一目了然  据我修好的几片板子 多是靠近座突起的第一排   比如A13 A6最常见  先要拆开cpu座 让针暴露 简一小小段细焊丝  插入虚焊的触点孔位中 再向孔位滴些松香水或助焊剂   然后用风枪对准虚焊的主板背面吹 直到孔位里的焊锡丝熔化(肉眼可明显看到 焊丝从熔化到看不见 说明焊丝已经溶进底部) 这时再用万用表测 基本都已连接上了 如果不行再吹  这一步我基本要3 4分钟  还有些“虚”焊的---注意带引号 并不是和主板脱离 而是触点和cpu针接触不良 对付这种 剪一小段细铜丝 折成n行 插入触点的外围 再点一下焊锡 主要是增大触点和cpu针的接触面   -----说比做累啊  大家慢慢实践吧 用词不当有些表达不畅

网友:
对付顽固性的虚焊  最直接的方法是换BGA针 对BGA座背面吹 用大头针就能挑出
.....

网友:
用锡炉作的话很方便,就是成本高了点,我600元买的炉,花了1800买的锡,太TMD贵了,换一个座才收60米,不知道啥时候能把成本收回来

网友:
用灯座来确定虚焊位置再进行处理的确是我们这些手工作坊处理虚焊问题的好方法。

网友:
恩 是经验 我那还有10多片需要这样操作的呢  改天去实践去

网友:
不错真的是好经验.

网友:
还有些“虚”焊的---注意带引号 并不是和主板脱离 而是触点和cpu针接触不良 对付这种 剪一小段细铜丝 折成n行 插入触点的外围 再点一下焊锡 主要是增大触点和cpu针的接触面
这句没看懂啊.能不能说详细点.

网友:
我也没有看懂,还请楼主说得详细一点.学习了

网友:
这样稳定吗,我看还是整个换好点,

网友:
也太复杂了点吧!

网友:
我还正在研究怎么把上面的塑料片先取下来的问题呢?

网友:
我这里有岩心“神炉”只要上去烤的一般都可以让你的主板死而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