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2MX200无显一例

楼主(2007-02-06):
一杂牌MX200无显~测量供电正常,但无时钟,打晶体两脚阻值~有一脚无阻值(正常时两脚应该有700左右)~这种一般情况多为GPU空焊,GPU本身损坏可能性极小,直接加热显卡底部无果后打算吹下GPU重新植珠,但GPU上有一散热片需先取下,由于散热片是直接用白色固体胶粘在了芯片上,所以只能用螺丝刀翘....但极不好下手,最后倒是翘出来了,但吹下GPU一看,下面铜泊焊盘已经被弄断了16个 本来这种垃圾显卡不打算修了~碰巧今天闲着也是闲着....拿来极细的铜线接好引到原焊盘下(花了几乎一个小时),重植珠后测量时钟有了,能点亮但是花频~仔细观察GPU底下焊接的铜丝有些已经粘在一起了~倒....只好又吹下...小心的再重复上面焊接重植珠一次后...OK

网友:
真够累的,我要是有你那样的焊功就好了.

网友:
补16个点的焊盘,,呵呵,还行。

网友:
这样的东西用不了几天的,要是拿来卖的话又有人要气死了

网友(2007-03-23):
补焊盘,不是吧,耐心真够有的,下次用漆包钱,省得你费二次心,

网友:
管他,还有40块的,不要浪费

网友(2007-05-13):
I服了you.....

网友(2007-11-13):
佩服,佩服,真有耐性.

网友:
LZ修过手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