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s800d-x 主板问题

楼主(2007-02-06):
新人报道,给各位拜个早年,顺便给大家找点麻烦,呵呵
自己家用的机器,出这个问题了,因为要去送修要1个月,代用的板子还在修理,在这里请大家帮下忙,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谢谢了

昨天搬家,完了后把电脑装起来,竟然黑屏了。。。

     配制:华硕p4s800d-x ,Kingmax256*2 ,金士顿256*2 都是DDR400,9800SE显卡

P4 2.8C ,200G+120G硬盘

   打扫卫生。。。插插拔拔。。。。。清CMOS。。。10分钟后,机器点亮

   进入CMOS设置后,保存然后机器报警,一长二短 。拔下电源线再插上,机器点亮,但进入的时候出现

     overclocking faild please enter setup to erconfigure your system
     please f1 to run setup
     please f2 to load defult ralues and continue

按F1进入重设CMOS,保存退出后,还是一长二短的报警音,黑屏

重新拔掉电源线开机后按F1能正常进入系统。。。。

换电池,升级BOIS。故障依然。
第二天开机,还是这样的问题,就彻底把机器拆了,拿主板出来好好清理了一下,然后在机箱外边搭了个平台,装了一条内存,没挂硬盘,启动~正常

20分钟后,机器装好,开机。。。。竟然还是一长二短的提示音

正想拆机器的时候想起来了,正常的时候是插了一条内存,与是,拆下3条内存,开机,正常了。。。  又插上一条,组成双通道,正常,插上第三条内存后,故障出现。。。。

双通道内存的插法是1-3,2-4,现在是只有1,3能插内存,2,4插上后,机器CMOS就报错。。。

判断是主板的内存电路哪里有短路现象,但是用CMOS的缺省设置也能正常进入,并且运行也都正常,高手帮帮忙看看怎么个修法。

网友:
能有13能用就行了

.........................

网友:
个人认为这不是主板有问题.是你的内存搭配和兼容之类上面的问题.

网友:
在这之前机器一直用好好的用了2年了,4条256组成的双通道,可以排除兼容性的问题,因为是2组双通道,只有一组能用,另外一组故障,但为什么CMOS会那样报错?或者说,CMOS那样报错,能不能直接确定到哪个元件上.

网友(2007-04-06):
这个主板的北桥很容易虚的,估计也有可能是北桥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