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不亮了

楼主(2007-02-08):
本人是个菜鸟啊`.  昨天修了一个显卡.来的时候毛病是64M的变32M的了 还能用.
我焊了焊显存还是不好使.后来换了一下BBOS不亮了.  换回来也不亮了。  请大手们指点一下呀是怎么回事呢?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刷BIOS,刷错了。

网友(2007-08-16):
你是换BIOS还是刷了BIOS,要是刷了不亮,那就不用修了,拆件吧!!!

网友:
我的显卡点不亮,我什么都没有动过,请问哪里坏了?

网友:
客户会找你算帐的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先刷同样型号的BIOS看看怎么样

网友(2008-03-16):
重新刷一次,再试.可能是测焊好吧.

网友:
是不是没有焊接好BIOS 啊 或是把旁边的电容或是电阻弄掉;饿

网友:
我 也 有 两 个 正 在 找 维 修 方 法 啊 ,

网友:
是不是某个元器件击穿了?????
关注中!!

网友:
你是换BIOS还是刷了BIOS,要是刷了不亮,拆机刷啊

网友:
多半是没有焊好 要不是把边上的零件弄 到了   看下boss芯片焊反没有